国产维控PLC LX1S-20 MR 现场更换全程上图

楼主(2012-10-21):
        有段时间没有来班门弄斧啦,其实我一直感觉这个版块是工控论坛中最好的,因为我们要将工作中的维修维护现场工作经验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这样人家工作时才能用中其中的知识点,少走弯路,减少设备停机时间!

      也不知写点什么好,现在流行支持国产货,那咱也来一个吧,希望国产 PLC 越来越是强大,将前不久收到的国产 维控 PLC 来替换原来 S7 224CN 的吧

   这是原现场 224CN 的 PLC 的电柜,也是自己做的一个小柜子,简单的控制一些传送带运行!

开始拆掉原来的 PLC 工作

   原来 224CN 的位置要大,可能 是 24 点的原因吧,还有这个 SIEMENS 的 Q 点是在上面是输出点,下面是输入 I 点,和国产的维控 PLC 正好相反,看来没办法,这个 PLC 的反着装啦,不知道这样对 PLC 的运行有影响不,听说不能什么斜着安装,这样180 度翻转有问题不?

    装好 维控PLC 后,将原来的 I/Q 点号近一样的  X/Y 点号接入到 PLC 的对应端子上,因 维控 LX1S 是仿日系三菱的 LX1S ,所输入输出信号也是一样,编程软件也一样,这样和 S7 224CN 的输入接线有问题,这样外部要改很多线,特别是光电开关的输入,从 PNP -> NPN 啦!

    接好所有线路,并再次用表测量,检查确认一下接线点,特别是修改过后的线路,还有一个 变频器 M420 的输出点直接加中间继电器,要不没办法直接输入启动 SIEMESN 变频器,看来不同系列的替换改变很大的说,确认接线正确,上电开机 PLC 进入 RUN ,没有报错

   所有线中准备好,用通讯线连接好 PG 与 PLC 的连接,将之前练习学做的程序下载到 PLC 一切正常,并测试一下运行输入信号也正常,只是两个型号 PLC 的定时器 有差

      将程序再次修改一下,打开控制面板上的 启动按钮,PLC 进入输出状态,一切正常!

楼主:
  再来一张近距离的 维控 PLC 现场图片 !

楼主:
   好,所有测试设备运行正常后,将线排列好,并盖上盖子,上电柜内全图

        这样就整齐多啦,维控 LX1S 体积还是很小的,比 224CN 要短点

再上一张全柜外景图,欢迎大量拍砖,咱 农民工不怕拍死的说

   当然欢迎各位 TX  留下宝贵的建议

网友A:
第一个踩!

楼主:
   但是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下载程序时如选 上符号注释什么的话,就显示出错,内容如下,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B:
阿水兄弟,帮维控宣传的好呀,CPU224被维控LS-20MR的代替,这牛了哇,说的不要不要的,那也是因为根本没发挥224的功能呀,大材小用,可以这么理解,不过同时希望维控越做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阿水兄弟,帮维控宣传的好呀,CPU224被维控LS-20MR的代替,这牛了哇,说的不要不要的,那也是因为根本没发挥224的功能呀,大材小用,可以这么理解,不过同时希望维控越做越好!

只用了简单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下载程序时如选 上符号注释什么的话,就显示出错,内容如下,请问如何解决:

看上去,似乎用的是GX Developer软件,按FX的规定,可用以下方式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下载程序时如选 上符号注释什么的话,就显示出错,内容如下,请问如何解决:看上去,似乎用的是GX Developer软件,按FX的规定,可用以下方式解决:

有空试试看。。。

网友F:
阿水属小强的,生命力旺盛

维控有阿水这样的宣传,以后会越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水属小强的,生命力旺盛维控有阿水这样的宣传,以后会越做越好

    谢谢各位 TX 的拍砖,维控 PLC 的 TX 呢,做这么大的宣传有奖品不 ? 有 带 485 接口的替换不? 做更大的宣传,要不我就将其----你懂的 !

网友G:
阿水啊。反着装程序倒着运行。。。这点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阿水啊。反着装程序倒着运行。。。这点要注意。。

     反装安装,程序会倒着运行 ?? 通讯网 真会开玩笑,现在不是倒着运行,是报警,但能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