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KW风机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

楼主(2012-10-21):
麻烦问一下各位大侠,132KW风机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应该设为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A:
15-20秒就可以了,启动前风门要关好,启动完毕慢慢打开风门,然后慢慢提速!

网友B:
至少60秒以上,甚至更长时间。

网友C:
一般官方有推荐时间,如果有故障或报警提示,可以根据提示延长或缩短时间即可

网友D:
加速时间最小需要30秒左右。

减速时间最小需要60秒左右。

上面是一般情况,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网友E(2013-06-20):
是的  也要结合工艺要求

网友E:
------------------------------------------------------------------------------------------------------------------------------------

常年提供施耐德  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备件服务  技术支持 ATV38  ATV58 ATV68 ATS46 ATS48 ATV61  ATV71  备件大量供应。61  71主板  IGBT 驱动板  电源板 风机卡 风机  现货供应。

需要电话联系 13554483804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