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接触器问题??

楼主(2012-10-21):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请各位高手们解解.有一个24V的接触器,它的线圈是吸合的,常开触点上不知道是不是220的,我把一表笔接地线上,然后分别用表笔去接常开触点的的任何一个,结果是一边电压50多伏,一边电压170多伏,请各位们看看为什么常开触点二边电压不一样啊?

还有一问题,如果交流电压档时,二根表笔都在火线上,结果会怎么样请说说吧?

网友A:
交流电压档时,二根表笔都在火线上  如果是同一相话,万用表没反应,不同一相,有电压差就会显示电压,

一边电压50多伏,一边电压170多伏  是不是接触器,触点有问题,接触不好

楼主:
对:王者之师——梁真关于交流电压档时,二根表笔都在火线上  如果是同一相话,万用表没反应,不同一相,有电压差就会显示电压,  一边电压50多伏,一边电压170多伏  是不是接触器,触点有问题,接触不好内容的回复:

谢谢老师的回复,接触器换了还是这样!旁边几个接触器也是这样的

网友B:
接触器的常开点----

1、主回路的,吸合前,上段是有电压的,和主回路电压一样高,下端是没电压的;吸合后,上下端基本等电位,都等于主回路电压;

2、辅助触点的,吸合前有没有电压,看前面的线路是不是已经通了,通了就等于控制电源的电压;24V的接触器,控制220V线路,是经常使用的;

网友C:
1,一边电压50多伏,一边电压170多伏  是不是接触器,触点有问题,接触不好,建议更换接触器

2,如果交流电压档时,二根表笔都在同一火线上,结果会是无电压显示,或是只有很小的感应电压,如不在同一相线就是相电压显示

网友D:
170V是电源端的话,你就换接触器把,触头有问题

网友E:
第二个问题出答案了  告知下  挺奇怪的  在几个接触器的外面电路上有问题的话  也不至于常开触点的两边电压出现不一样的情况赛

网友F:
断开24V接触器线圈电源,再测量触头电源端电压是多少? 有电压降的话可能是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G:
可检查两端电压不同的触点其电源来线侧(也就是上游)的电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