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擂台第96期——关于张力控制系统中的卷径计算/电机速度控制

楼主(2012-10-21):
案例参考如下:

1、问:在保持线速度不变的情况下,收卷直径越来越大···收卷辊电机的速度应该怎么控制?这个电机速度该怎么计算?这个电机要是用变频器控制(或者直流调速器控制)的话这个速度应该怎么给(例如:张力传感器/模拟量/PID)?

2、问:纵剪,在没有编码器/没使用伺服步进电机的情况下如何定长?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两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11月10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100积分

网友A:
看了两遍没怎么看懂,你说的是收卷的问题。如果保持被收的线速度不变而收卷电机就应该越来越慢。可以通过一个滑动电阻器,控制收卷电机速度。

外置一台计长仪表,设置好长度控制收卷电机变频器的起停。如果要同时控制速度和长度,这样的功能无法实现。

上述的功能有个弊端,就是长度控制是有限的。因为当你收卷直径和电机的速度成反比,所以如果卷太大有可能长度还没到的时候收卷电机就停机了!(频率为0)

最好的情况是在频率未到0.5hz前,达到所设置长度。这个技术在纺织上用的很多。都是现成的不知道我描述清楚没。

网友B:
我说两句:可以用编码器检测线速度,而后把编码器的脉冲信号转换成0-10V的电压信号作为反馈信号,其他的就和恒压供水一样了。至于定长因为有了恒线速度就可以定时定长了。

网友C:
你说的这个现象就是标准的恒功率特性。因为功率是转速和转矩的乘积函数。转速下降;转矩增加;积不变。
你应该控制的是:线速度不变;或者是张力不变。而不论卷径多大,都保持某一个参数不变。就能满足工艺要求了。

网友D:
1、问:在保持线速度不变的情况下,收卷直径越来越大···收卷辊电机的速度应该怎么控制?这个电机速度该怎么计算?这个电机要是用变频器控制(或者直流调速器控制)的话这个速度应该怎么给(例如:张力传感器/模拟量/PID)?

我们先考虑第一个问题,要保持收卷辊的线速度不变,収卷电机调速器(无论直流还是交流)的速度给定值如何确定。

(1)根据収卷辊的线速度v和収卷电机输出轴(如果有减速器,那么是减速器输出轴)的角速度w,和収卷辊材料的卷半径r,有简单的关系v=w*r,所以w=v/r,保持v不变,r增大时w反比例减小。我们知道w与电机转速n成正比,所以収卷电机转速也与収卷材料的卷筒半径r成反比变化。

网友D:
要想完全回答樓主的問題,我們必須對速度調節范圍,和收卷軸卷經變化范圍做一些假定。如果假設不合理,就不能求出有意義的參數。因為假設線速度不變,隨著卷徑的變大電機轉速會越來越小,但是收卷負荷卻越來越大,即使是恆力矩調節,當電機功率太低時,也不能保証電機運轉。

楼主:
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可以跟帖粘帖上图片,也可以文献参考···

畅所欲言···

网友D:
(2)假設機器最低運行速度為Vmin=10MPM,機器最高運行速度為Vmax=100MPM,機器生產工藝速度為20MPM-100MPM.同時假設收卷軸套管外經為100mm=0.1m,這是收卷物料最小收卷半徑Rmin=0.1m,在假設收卷物料最大收卷半徑為Rmax=400mm=0.4m.

首先,對工藝運行范圍20MPM-100MPM核算收卷軸最低工作轉速和最高工作轉速。

最低工作轉速Nmin是20MPM機速在最大收卷卷徑時的轉速:Nmin=20(0.4*6.28)=7.96RPM=8RPM;

最高工作轉速Nmax是100MPM機速時最小收卷卷徑的轉速,Nmax=100/(0.1*6.28)=159.2RPM,取Nmax=160RPM.

我們選四極電機做驅動電機,採取變頻器驅動。50HZ,電機轉速為1450RPM,假如這時收卷線速度160RPM,監督比為9.06.我們選擇減速比9:1的減速器。50HZ時,在最小卷徑0.1m時收卷軸轉速161RPM,收卷線速度101MPM,當保持線速度不變,收卷至最大卷徑0.4m時,變頻器頻率為12.5HZ,電機轉速為362.5RPM.如果運行收卷線速度為20MPM,變頻器頻率為(7.96*9/1450)*50=2.47HZ.如果開機時收卷線速度為10MPM變頻器頻率為((10/0.628)*9)/1450*50=4.94HZ.上各點運行頻率都是在變頻器正常工作范圍。

网友E:
系统分析 (非原创)

收放卷工艺要求恒张力控制。张力的给定通过张力控制器。张力控制器控制的原理是通过检测收卷的线速度计算卷径,负载转距=F*D/2F为设定张力,D为当前卷径),因此当设定了张力的大小,因为当前卷径通过计算已得知,所以负载转矩就可以算出来了。张力控制器能够输出标准的0~10V的模拟量信号,对应异步电机的额定转矩。所以我们用该模拟量信号接入变频器,选择转矩给定。这样在整个收卷的动态过程中,能够保证张力的恒定。

在变频器转矩模式下,对速度进行限制。在张力控制模式下,不论直流电机、交流电机

还是伺服电机都要进行速度的限制,否则当电机产生的转距能够克服负载转矩而运行时,会产生转动加速度,而使转速不断的增加,最终升速到最高速,就是所谓的飞车。如图2中所示,收放卷的速度是通过主轴B系列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AFM而进行限定的。也就是将主轴B系列的变频器上3-05(模拟信号输出选择)参数设定为03(频率指令输出),如图3所示。将该信号分别接到收放卷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口上,作为频率给定和上限频率的设定信号。

零速张力控制要求。当收放卷以0Hz运行时,电机的输出轴上有一定的张力输出,且可调。该要求主要是防止当收放卷运转当中停车,再启动时能够保证收放卷的盘头不会松掉。在该控制系统中,可以通过调整张力控制器上的初始张力设定而达到要求。

2.3分条机恒张力原理设计

1.恒张力控制的原理。

对于收放卷过程中恒张力控制的实质是需要知道负载在运行当中卷径的变化,因为卷径的变化,导致为了维持负载的运行,需要电机的输出转矩要跟随着卷径的变化而变化。对与V系列变频器而言,因为能够做转矩控制,因此能够完成收卷恒张力的控制。V系列变频器提供了三路模拟量输入端口,AUIAVIACI。这三路模拟量输入口能够定义为多种功能,因此,可以任选一路作为转矩给定,另外一路作为速度限制。0~10V对应变频器输出0~电机额定转矩,这样通过调整0~10V的电压就能够完成恒张力的控制。而对于分条机,计算卷径的部分是通过张力控制器来计算的,当然用PLC架构来实现也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在人机或文本上设定张力,通过PLC计算卷径,T=F*D/2,所以可以算出需要电机输出的转矩大小,通过模拟量输出接到V系列变频器的转矩给定端就可以了。

2.同步转速计算。

因为我们知道变频器工作在低频时,交流异步电机的特性不好,激活转矩低而且非线性因此在收卷的整个过程中要尽量避免收卷电机工作在2HZ以下。因此收卷电机有个最低速度的限制。对于四极电机而言其同步转速计算如下:

n1=60f1/p=>n1=1500r/min=>2HZ/50HZ=N/1500=>n=60rpm/min

f1-为额定频率、p-为极对数、n1-同步转速)

3.限速运行。

当达到最大卷径时,可以求出收卷整个过程中运行的最低速:

V=π*D*n/i=>Vmin=3.14*1.2*60/9=25.12m/min

张力控制时,要对速度进行限制,否则会出现飞车,因此要限速运行。

4.张力及转矩的计算。

如果F*D/2=T/iF--张力、D--卷径、T--转距、i--减速

比),=>F=2*T*i/D对于3.7KW的交流电机,其额定转矩的计算如下:

T=9550*P/n=>T=24.88N.m所以Fmax=2*24.88*9/0.6=74.64N

T-电机的额定转距、P-电机的额定功率、n-为电机的额定转速)

3调试过程及参数设定

3.1 V系列变频器电机参数的自整定

1将驱动器的所有参数恢复成出厂值。

2将电机轴与负载脱开。

3将电机额定电压01-02、电机额定频率参数01-01、分别正确填入数值。

4将参数05-00设定为1,然后按Keypad RUN的命令,此时立即执行电机的自动整定。执行约2min的时间(功率越大,要将加减速时间设定长一些)。

5执行后检查05-0205-06~05-0905-1205-16~19参数是否已自动将测量的数据填入,若没有请再次设定05-00参数,RUN一次。

3.2 V系列变频器闭环矢量试运行

将运行方式设定为面板启动,频率给定方式为面板给定。运行方式为V/F+PG将频率设

定成10Hz,然后运行,观察变频器是否会报PG报警,如果报PG报警,则将10-01设定为1(原来为0,反之设定为0),然后断电重新上电。再次按运行按钮,确保变频器不再报警,同时按Mode键,切换置显示运行频率,观察运行频率是否在10Hz上下波动,确保闭环矢量运行调试完成。

3.3V系列变频器转距控制参数设定

1主轴VFD037B43A参数设定。

01-00-----------50 最大操作频率

01-01-----------50 最大电压频率

02-00-----------1 第一频率来源(AVI

02-01-----------1 第一运转指令来源(外部端子启动)

03-05-----------3 频率指令输出

2收放卷VFD037V43A参数设定。

00-04----------40 观察上限频率

00-20----------2 频率指令来源(外部模拟量输入)

00-21----------1 运转指令来源(外部端子启动)

01-00----------50 最大操作频率

01-01----------50 最大电压频率

00-12----------1 第一加速时间

00-13----------1 第一减速时间

03-00----------4 AVI上限频率限定

03-02----------1 转距给定

03-09----------110 模拟量输入增益(AVI

03-11----------200 模拟量输入增益(AUI

10-00----------1024 编码器线数

10-01----------1 编码器方向

网友D:
(3)前面我们求出了要保证一定线速度収卷,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范围,如果保证収卷线速度不变,那么变频器频率设定就应该随着卷径变化线性减小。现在有一个问题,假如我们运行100MPM収卷线速度,我们需要实时知道収卷半径r之后由(v/6.28r*9*50)/1450=0.0494v/r求出频率。v=100MPM,r=0.2m,频率f=24.7HZ。这个算法需要直接测量収卷半径。

网友F:
就用力矩的控制模式就可以啦,比较好用的变频驱动有汇川,正弦等,参数设置比较简单,效果可以满足基本的生产需求

网友G:
 8楼挺详细    学习了

网友D:
(4)我们现在先走得远一点。考虑如下问题:假如一个収卷片材的卷筒,卷芯直径为d,卷外径为D,片材厚度为b,请问该卷片材的长度L是多少?经验告诉我们在不考虑収卷紧密性因素,长度L应该可以求得出.

我们再假设卷的宽度为w。我们来计算卷材的体积:

A先从侧面看是两个同心圆之间的面积与片材宽度的乘积:V=3.14(*D^2-d^2)/4*w

B将材料展开体积V=L*w*b

于是3.14*(D^2-d^2)/4*w=L*w*b,整理后L=0.785*(D^2-d^2)/b,这与片材宽度w没有任何任何关系了

网友D:
(5)上一次的问题解答实际回答了擂主的第二问:“在没有编码器/没使用伺服步进电机的情况下如何定长?”。我先回答这个问题,是想:“如果我知道在机器控制范围内,机器如果可以卷取我所需要的长度,如果不考虑加速变速,在定速情况下,我们可以简单的用一个斜坡沿一定斜率下降的函数来给变频器设定频率。”比如我生产的卷规格都是1000m并且卷径大小也是知道,如0.2m,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从开始100MPM的频率50HZ,在10分钟内变频器频率变为25HZ。当然这实际不可能,但是这样的斜坡函数在稳定运行时是存在的。

网友D:
本期擂台的题目一到都叫我十分纠结。因为楼主的提问方式,让我不得不回答収卷轴直接驱动収卷棍的情况下,变频器频率给定(因为现在直流调速已经渐渐在一般应用中已被交流变频器取代,必须考虑变频器传动。直流调速因为磁场几乎总是190VDC的励磁电压,磁场是稳定的低速运行没有太大问题。而变频器低速运行不稳。实际应用时建议采用矢量控制类型的变频器。或者采用伺服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不要以为这样的链传动似乎不是伺服应用的经典范围,在九十年代,我用过的日本国内设计的分切机,就是采用伺服控制技术。比美国杜森百瑞分切机的性能优良得多!)设定的问题。可是我们谈了这么多,与标题的张力控制系统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种提问方式,线速度控制与张力没有任何关系!而卷径与収卷长度计算的公式同时常常应用恒张力控制时。大家注意,我给出的这个公式是一个恒张力控制収卷需要用到的一个公式。但同时又是考虑収卷品质时候的一个参考。比如假如収卷轴由电磁离合器控制,那么我们是用3寸辊来収卷还是6寸辊収卷更好呢?不讲那么多了,下一节我们考虑实际的収卷张力控制系统。擂主不要把我这种论述方式,认为是走题呀!

网友H:
兄弟们!继续发挥···还有内容的话我可以继续申请延长擂台时间!

烟雨蒙蒙、PLC酷客 两位兄弟的倾情支持!!!

网友D:
(6)我们现在来谈张力控制问题对于可拉伸的片材在牵引过程中,假设上游辊1的应变比为e1(m/m),牵引速度为V1,下游辊2的牵引速度为V2,那么下游辊2的应变比e2=e1+(V2/V1-1)。显然V2=V1,则e2=e1即在辊2和辊1之间没有拉伸。片材的张力定义为T=E*e*c,T张力单位N/m,E材料MD(运动方向)模量,单位N/m2,e片材运动方向形变比,定义为没有拉伸情况下1m片材在拉伸情况下应变(m/m),c片材宽度。请注意张力T的单位是N/m,而不是N。这有什么不同,因为这个定义我们在辊1和辊2之间增加一个浮辊,浮辊可以上下移动,通过链条带动一个电位器手柄转动。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应变一定,不管片材是宽是窄,由于浮辊的位置是一样地电位器反馈的张力值是一定的。但是片材宽度不同片材所受的实际张力(N)肯定不相同。这种通过浮辊电位器检测张力的方式,实际上是对材料的拉伸率进行控制。本质是调节上下游辊的速度差。这种张力调节方式,传统上称为活套控制。由于材料的不同,张力本身有差别,当材料差别较大时,要考虑浮辊的配重,和重新调整电位器变化范围角度。

网友D:
(7)前面我們講到活套控制,張力控制實際是控制材料的拉伸量。浮輥帶動電位器的電壓變化范圍在0-10VDC。這個信號可以通過偏置後直接作為調速器的反饋信號,調整下遊傳動輥的速度。但是常見的我們還有一種張力傳感器信號作為反饋給下遊輥補償的系統。

网友I:
2、问:纵剪,在没有编码器/没使用伺服步进电机的情况下如何定长?

你可以单独安装一个计米器,市场上有机械式,和电子式两种。、

机械式是领用传动比,齿轮传动,和机械式手表差不多

电子式,就是计米继电器,除了计米还可以设定输出等。

网友I:
对:liouxuesong关于看了两遍没怎么看懂,你说的是收卷的问题。如果保持被收的线速度不变而收卷电机就应该越来越慢。可以通过一个滑动电阻器,控制收卷电机速度。外置一台计长仪表,设置好长度控制收卷电机变频器的起停。如果要同时控制速度和长度,这样的功能无法实现。上述的功能有个弊端,就是长度控制是有限的。因为当你收卷直径和电机的速度成反比,所以如果卷太大有可能长度还没到的时候收卷电机就停机了!(频率为0)最好的情况是在频率未到0.5hz前,达到所设置长度。这个技术在纺织上用的很多。都是现成的不知道我描述清楚没。内容的回复:

这个技术在纺织使用确实很多,但是属于淘汰技术,现在都是安装接近开关或编码器,张力传感器进行实时闭环PID控制

网友J:
如果是直流调速器的话,例如欧陆590,收卷直接调用内部卷径计算功能即可。如果是变频的话要用矢量控制变频器,然后加上编码器作为速度反馈。

网友K:
  • 变频器在速度控制模式下确保收卷辊线速度恒定,但半径增大势必造成输出力矩增大,低速时可能出现过载等问题!

网友H:
亲们!明天是最后一天···继续参与···

网友D:
(8)对于应用张力传感器的张力控制系统的特性与上面活套控制系统性质不同。活套控制系统本质是控制拉伸量,不管片材宽窄,只要伸缩两相同,就有相同的速度差。但是采用张力传感器检测的是实际的张力。片材同样伸缩量(即速度差相同)但不同宽度检测的张力大小就不同,这意味同样的材料在宽度不同的时候为了达到同样的处理效果,张力设置实际不同!举例来说,假如对于某材料1米片材在某拉伸量情况下张力20%,那么2米同样材料,同样拉伸你需要将张力设为40%,因为这时实际张力是前者的两倍。但是最精确的张力控制始终是上下游棍的速差调节的问题。

张力传感器实际上是由力敏电阻组成的平衡电桥的差分输出。电源一般是5VDC,信号很弱为mV级。需要张力放大板为0到10VDC信号,张力放大板有零位调节和输出幅度调节电位器,可以调整张力零点(张力传感器没有受压状态)和最大输出信号的范围以和后级电路连接。

张力传感器的确个力敏电阻有一个损坏,没有备件怎么办?很简单检查力敏电阻,选择两个上下臂良好的,另外一组用两个相同阻值的电阻(一般可以选择两个精度2%的100电阻)替代另一个桥臂,张力放大板零点和增益适当调整,一般的设备还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D:
(9)现在才开始谈正题:収卷机构的实际的张力系统控制问题。

収卷机构应用十分普遍,家用VCR,工业应用塑料加工、包装行业、纺织行业、钢铁行业,几乎所有行业都有应用。我们主要讨论包装行业和纺织行业如纸张、薄膜、布匹的収卷问题。

其实一开始,我就犹豫要不要参加这一期的讨论。因为这期擂台的题目本身有问题!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别扭的系统,収卷的速度受収卷尺寸和控制调节器双重的限制!

实际上,讨论収卷张力问题,要研究真实的设备情况如何呢?我们讲要了解収卷张力控制问题,最好的原型,是收放卷机构。如何避免擂主题目中出现的那种尴尬呢?(収卷的速度受収卷尺寸和控制调节器双重的限制!)实际张力控制问题和楼主提到的如何保持线速度稳定的问题豪不相关!

以杜森百瑞分切机为例:它的传动电机只有两个直流电机,一个是牵引电机,一个是収卷电机。大卷的塑料薄膜或纸张卷筒套在放卷的气涨轴上,气涨轴由气动离合器控制。气压由E/P气动阀调节,在片材运动路径上设有张力传感器,放卷张力的设定是独立的,张力反馈信号来控制E/P阀,保证张力稳定。主传动辊控制机器速度,速度设定与卷径、张力都没有关系。机器速度由测速轮直接测量。最后収卷轴也是气涨轴上面并排套上许多短管根据,气涨轴气压也可以调节以适应収卷张力。由于一般分切卷径都不会很大,用气压调整方式可以满足张力调节要求。张力调节仍然是PID调节器。这里我们看到张力调节仍然是调节放卷和収卷的速度差,但是是靠摩擦力来调整和主传动的滑差。分切机运行速度可达200MPM,日本的甚至达到300MPM。高速运转机器取决机身重量,追边精度,张力控制稳定性。

网友D:
(10)我们现在来论述収卷机构根据収卷的处理方法不同的基本分类:

収卷机构一般分为三类:中心収卷机(CENTER WINDER)、表面収卷机(SURFACE WINDER)、表面中心収卷机。

中心収卷机:主传动辊驱动马达调节机器速度,収卷有驱动电机直接拖动,収卷过程为了不产生抱芯现象,张力控制的要点是随着卷径的变大,张力逐渐减小,是恒力矩调节特性,当然如果直接由速度差控制张力,那么速差应该逐渐减小。这比楼主提出保证速度(収卷)不变就不一样了。

表面収卷机:和中心収卷不同,它的収卷轴是被动的靠夹紧力压在主传动大鼓表面(直径可能会有0.8m),靠摩擦力収卷。这种类型収卷机在片材进入和主传动大鼓之间保持恒定张力。属于恒张力卷取。

第三种类型是两者结合。

収卷三要素:T(张力)N(夹紧力)T(力矩)。収卷的产品的质量主要靠三者结合来控制。

网友D:
(11)对以上论述(不一定完全按擂主的要求)归纳如下:

1、对于可拉伸的片材在牵引过程中,假设上游辊1的应变比为e1(m/m),牵引速度为V1,下游辊2的牵引速度为V2,那么下游辊2的应变比e2=e1+(V2/V1-1)。显然V2=V1,则e2=e1即在辊2和辊1之间没有拉伸。片材的张力定义为T=E*e*c,T张力单位N/m,E材料MD(运动方向)模量,单位N/m2,e片材运动方向形变比,定义为没有拉伸情况下1m片材在拉伸情况下应变(m/m),c片材宽度。请注意张力T的单位是N/m,而不是N。

2、活套控制本质是控制上下游辊的速度差,来控制材料的伸长率。张力设定与材料宽窄没有区别。

3、对于应用张力传感器的张力控制系统的特性与上面活套控制系统性质不同。活套控制系统本质是控制拉伸量,不管片材宽窄,只要伸缩两相同,就有相同的速度差。但是采用张力传感器检测的是实际的张力。片材同样伸缩量(即速度差相同)但不同宽度检测的张力大小就不同,这意味同样的材料在宽度不同的时候为了达到同样的处理效果,张力设置实际不同!

4、収卷机构一般分为三类:中心収卷机(CENTER WINDER)、表面収卷机(SURFACE WINDER)、表面中心収卷机。

収卷三要素:T(张力)N(夹紧力)T(力矩)。収卷的产品的质量主要靠三者结合来控制。

5、张力控制可以是恒张力,也可以是恒力矩。对于恒力矩调节,除了除了要设置张力(TENSION)还要设置 TAPE TENSION(张力变化斜率),有时需要卷径的数据。

6、考虑张力问题可能用到的根据卷径、片材厚度计算长度的公式如下:L=0.785*(D^2-d^2)/b

网友L:
支持啊君,就说两句吧:

我的做收卷和纵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控制,两个类似变频器的“590”,差不多一万多一台,不太贵,整个设备

报价是110万RMB,用模拟量模块控制。

类似这样的工艺要求很多,根据减速比,辊的直径,钢板材料的厚度,这款设备分为6MM以上,6MM以下,各种应用,在直径达到92600MM时候,线速度算法又是不同。

卷径增大是靠一个接近开关,接近开关感应一次,卷径增大一圈,要保持收卷和纵剪线速度不变,一开始不能让设备达到很高的速度,必须安装一个模拟电位器给AD模块,收卷和纵剪同比例增长。结束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工艺要求。

提供部分梯形图:

当时是第一次做,很多算法也没用C语言做,时间来不及。

网友M:
工控网没有高人了!回复都不是很好。

网友N:
偶也过来絮叨几句,偶不是电气专业所以说的不靠谱,专业的上面高手都说了,偶是瞎掰仅做参考。

收卷电机随着被卷放材质的多少其轴辊直径不同,也就是随着材质在辊的厚度不同辊的直径随时发生着变化,这个时候要维持线速度不变,即材质的收放速度恒定,那么势必要改变电机的转速,其变化的规律就是V=ω X R ,ω是电机的角速度其与电机的转速成正比,所以要保持线速度不变其电机转速反比于轴辊的半径。
要想维持线速度不变,那么要保证电机的转速与轴辊的半径的比值是一个定值,而要控制电机的转速首先要确定轴辊的半径,这个就需要一个检测,我们通常使用的就是编码器,通过编码器检测到的测长棍转动的圈数来换算轴辊的半径,而其依据就是材质线速度不变的情况下测长棍的走过的材质长度与收卷的材质相等。

要维持材质在收放卷过程中不因受力大小不等而出现撕裂现象,其收卷系统要进行张力控制,张力控制实质上就是控制电机的转矩,要保持线速度不变就要保证电机在不同轴辊直径下维持材质的张力恒定,因此在轴辊直径由小到大的变化中其转矩也要保持由小到大的变化,这就是电机的恒转矩控制。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实现恒张力控制就需要一个反馈措施,这个就是编码器,其信号接入到变频器中形成一个死循环的矢量控制系统,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运行电流大小,保持电机输出转矩恒定.为了保证负载有突变时能够保证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比较硬.最好使用矢量变频器与编码器实现死循环控制。

网友O:
与收卷计圈 ,板厚,最小卷径有关。很简单的东西呀!

网友H:
公布名单之前,首先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变频器擂台。变频器擂台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个参与者的大力支持和鼎力相助!!!

由于本期擂台参与人数较少,所以只评出一、二等奖。

本周获奖名单公示如下,请大家相互监督!

一等奖:

oycf     煙雨朦朦     50MP

二等奖:

马军成     PLC酷客     10MP

liouxuesong     liouxuesong     10MP

控友华安     工控小周     10MP

jiaoanpeng     jiaoanpeng——王者之师      10MP

网友P:
这个控制在纺织工业应用太常见了。

网友P:
我们公司的都是用E+L张力传感器,用一个伺服带动,稳定性很好了。

网友Q(2015-02-23):
很好,学了很有用,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