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能与多功能表通讯吗?

楼主(2012-10-22):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请教各位大侠,GE PLC 能与多功能表通讯吗?多功能表通讯规约是MODBUS,接口是RS485.如要通讯,需要如何配置呢?

网友A:
得看你是什么系列的PLC及通讯模块。

楼主:
本人对GE PLC不太懂,只使用过
Versamax系列监测过开入量,关于与表计通讯不懂,请大家指教。

网友B:
只要两边的协议对的上,就可以通讯,可能会有一些编程。

网友C(2018-05-15):
可以用GE的IC695CMM004模块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