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能与多块多功能表通讯吗?

楼主(2012-10-22):
请教各位大侠,PLC能与多块多功能表通讯吗?接口是RS485,规约是MODBUS,通过手拉手方式接到一个串口上。

网友A:
嗯,不是问题。保证所有功能表的地址不同,波特率一致。其他就是编程方面的问题啦

网友B:
通过mdobusRTU方式;但要找西门子modbusRTU的库程序;

可以支持一下自主品牌,www.nandaauto.com;也可以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

网友C:
200应该可以与128个MODBUS站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