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V-312变频器控制2900r/min转速达不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10-22):
人求助,如题,我们是做中央空调这方面的,现在新装的空调机组、由于业主要求达到3000风量,所以就选了个2900转的三相异步电机、2.2KW、4A,用的是ATV-312的变频器,配柜子的时候施耐德的人说这个是通用型的、、结果调试的时候达不到转速、、变频器设置都设置好了,默认转速是1480转、、结果改为2900,转速还是达不到,后面改频率、把50hz调到75HZ,电机是快了一点、再调到100hz时,电机转了一下,马上停了、、(蒙了、电机烧了、)现在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最好不要换电机、、求大神指点下!!(我现在的疑问是:是不是ATV-312的这个变频器拖不动这个电机、、打电话给施耐德售后说法不一、、有的说最大调节范围为1500转,有的说这是通用的、、雾水中、、新手求教!!谢谢)(很感谢大家的回答,由于权限问题,我不能跟贴了,只好编辑帖子告知我想知道大家接触施耐德变频器比较多的前辈,施耐德的变频器需要匹配电机的极数吗?我就怀疑现在的ATV-312只能匹配4极或更高极电机,所以最大转速只能达到1500转,我现在的是3000转的两极电机,我能换个大点型号的变频器解决这问题吗?

楼主:
版主、、大神求救、、虽然我是新人、你若不弃,我便和gongkong生死相依!

楼主:
变频器的输出在50HZ的情况下,电压正常,电流、转速、都只有额定的一半,贴子不能沉啊!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看不太懂,2.2KW怎么0.85A。

需要3000风量是什么意思?

转速达不到,具体是多少转?

具体的各次电流是多少?

网友A:
同种工况下,用市电接通电动机试试,看看是否达到2900.

网友B:
三相异步电机,频率升到75HZ甚至100HZ  不烧才怪!

楼主:
对:电工九段关于看不太懂,2.2KW怎么0.85A。需要3000风量是什么意思?转速达不到,具体是多少转?具体的各次电流是多少?内容的回复:

电流是打错了、、好像是4A的、、至于风量是空调暖通的说法,就是单位就是m3/h,单位时间里送出多少立方风,额定转速是2900转,用手动模式直接接电源,不通过变频器可以达到要求、、也就是2900转,通过变频器输出后只可以达到一半,电流和转速都只有额定的一半、、

网友C:
问题在于:电机额定转速2900,50HZ,工频运行。而变频器驱动下50HZ也应该2900转每分,与变频器默认的转速有何关系?

网友D:
1、首先,你要保証變頻器完全符合負載拖動要求,至少應該選擇ATV312HU22N4 (5);

2、其次,變頻器參數應該正確設定;

3、第三、你要知道如何使用變頻器。

從你對問題的描述,這三點你都難以確認!

具體可根據變頻器手冊來調試,工頻能夠達到2900rpm,變頻拖動就可以達到!

1、將電機斷開,檢查輸入0-10V,頻率是否是0-50HZ;

2、根據參數表設定參數,負載特性為風機、泵類或平方特性。

3、最高輸出頻率對應電壓應該是380V;

4、合理設定加減速時間;

5、設置電流電子保護值,可以設為5A.

有任何問題根據手冊和電路原理來,會用萬用表檢查故障就行。另外單一個風量是不能確認電機的。正常的做法是根據風量、風壓,安裝方式選擇風機,根據風機選擇電機。

网友E:
变频器的转速控制信号是不是来自二次仪表?是不是该信号有问题?将变频器设为面板信号给定,手动给定到50HZ,看电机转速如何?

楼主:
对:sharpingliu关于变频器的转速控制信号是不是来自二次仪表?是不是该信号有问题?将变频器设为面板信号给定,手动给定到50HZ,看电机转速如何?内容的回复:

的确、、信号是施耐德的PLC给的电流信号4-20ma、可是用PLC信号给定变频器上显示的是50hz,所以就没有用考虑信号问题,变频器显示应该不会出错吧!用面板给定也是个方法、、可以试一下、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