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与市电转换零线问题

楼主(2012-10-22):
用3相4线发电机发电,接入市电系统,采用智能控制发电,

 1. 零线是否可以与市电零线并接,  还是要用4极的开关进行转换,国家有什么规定,

2.如果不用4极的开关转换的话,会有什么危害,好像两种方式都没什么问题,这个是否与IT、TN-C、等有关,请师父们指定!

网友A:
必须用4极的断路器去切换

实践经验

网友B:
如果不用四极,零线共用了,市电正在维修,那么发电机有可能让零线带电,倒送电的情况会让正在维修的电工麻麻的

网友C:
用3相4线发电机发电,接入市电系统,采用智能控制发电:1、 零线不可以与市电零线并接,还必须要用4极的开关进行转换(国家电网有明确规定);2、如果不用4极的开关转换的话,当发电机发电时,将会倒送电,导致在线路上工作的人员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D:
1、3相4线发电机发电,接入市电系统,零线直通,不用通断!

2、3相4线发电机发电,接入市电系统,零线直通,只控制相线!

网友E:
用 4极开关比较安全,但用3极的也可。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3相4线发电机发电,接入市电系统,零线直通,不用通断!2、3相4线发电机发电,接入市电系统,零线直通,只控制相线!内容的回复:

感谢刘工的指导,但是这样是不是违反国家规定呢

楼主:
现在我们是控制了相线,零线是直通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不知道国家规定是什么???

楼主:
现在我们是控制了相线,零线是直通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不知道国家规定是什么???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四极,零线共用了,市电正在维修,那么发电机有可能让零线带电,倒送电的情况会让正在维修的电工麻麻的

  可以电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