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的温压补偿计算公式

楼主(2012-10-22):
我的涡街流量计用于测量天然气的流量输出4-20MA,然后需要在PLC上做程序!但我现在不知道温压补偿的公式即实际瞬时流量和测量瞬时流量,压力,温度之间的关系!

涡街流量计有4-20MA输出,其实4-20mA那就是实际瞬时流量的模拟量输出,并且还是标准状况下的体积流量Nm3/h,是已经通过现场测量的压力和温度,进行温压补偿计算后,转换成Nm3/h。
你可以看一下涡街流量计上的铭牌,上面的最大流量就是20mA对应值,单位也应该是Nm3/h。如果是这样,那我的推断就是正确的。如果你的是智能的涡街流量计,一般会带数显表头,上面显示实际瞬时流量和累计总流量,也有温度和压力显示。

目前我们厂使用检测的气体(O2/N2/压空/氩气/煤气/天然气/蒸气)的流量计,大流量的都使用差压式孔板或威力巴的流量计,小流量的使用智能型涡街流量计或涡轮流量计。测量水的流量计主要是电磁流量计,小流量水的使用智能型涡轮流量计,但水质差时时间一长涡轮流量计会卡住。

购买流量计时,一定会有一份说明书和一份流量计的计算书,计算书就是本流量计设计时依据,由其是测量气体的差压式流量计,每个计算书都是一对一的。上面清楚的标有本流量计的计算公式及一些详细的计算参数(其中包含温度和压力),PLC 编程时就是按照计数书上的计算公式来编写的。

网友A:
公式在哪?

网友B:
貌似公式在楼主办公室桌面的说明书中

网友C:
理想气体方程懂不懂?就按这个方程做,再不会就说明你还没入行!QQ635546685

网友D:
一般涡街流量计测量的都是工况流量,即就是其介质在现有压力、温度管道中的流量,由于气体受压力、温度影响显著,不同的温压状态下的同等质量体积不一样,所以在贸易计量中常常出现结算纠纷,为了防止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的尴尬局面,人们规定了一个参考点,这个参考点就是标况,所谓的标况就是一个标准大气压、温度为零度时的介质体积,而由于等量气体的体积换算公式是P1V1/T1=P2V2/T2,T为温度如果使用0无法计算,所以这个就使用了273替代了0,至于273是个什么东东,偶就不知道了。

网友E:
温压补偿一体化式涡街流量计(威海斯普仪表),可自动识别蒸汽状态,当蒸汽状态改变时,提取相应密度,进行补偿,适用于过热和饱和来回变来变去的场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