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市的台达A2系列伺服的稳定性如何?

楼主(2012-10-22):
新上市的台达A2系列伺服的稳定性如何?比AB系列的如何?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清楚啊!!~

网友B:
A2系列稳定性很高,与AB系列相比在编码器解析度、电压等级以及功能上均有大幅度提升。

网友C:
我们都是运动控制行业的,台达的挺不错的,就是贵点哦!

网友D:
性能不错,有运动控制新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2系列稳定性很高,与AB系列相比在编码器解析度、电压等级以及功能上均有大幅度提升。

这是比较权威的专家的,选台达的伺服,很好的,放心使用吧。

网友F(2013-04-20):
价格上也相当的好。居然比安川还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价格上也相当的好。居然比安川还贵。

  你是在哪里买的哦,台达的比松下的要便宜很多,怎么可能比安川的贵呢?

网友F:
台达也就B2便宜些吧。A2价格相当可以的。所以,台达A2卖得也相当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