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常见的输入设备

楼主(2012-10-22):
三菱PLC常见的输入设备有按钮、行程开关、接近开关、转换开关、拨码器、各种传感器等,输出设备有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阀等。正确地连接输入和输出电路,是保证三菱PLC安全可靠工作的前提。
一、PLC与主令电器类设备的连接
    如图1所示是与按钮、行程开关、转换开关等主令电器类输入设备的接线示意图。图中的PLC为直流汇点式输入,即所有输入点共用一个公共端COM,同时COM端内带有DC24V电源。若是分组式输入,也可参照图1的方法进行分组连接。

1PLC与两位七段LED的连接
 旋转编码器是一种光电式旋转测量装置,它将被测的角位移直接转换成数字信号(高速脉冲信号)。因些可将旋转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信号直接输入给PLC,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对其脉冲信号进行计数,以获得测量结果。不同型号的旋转编码器,其输出脉冲的相数也不同,有的旋转编码器输出ABZ三相脉冲,有的 只有AB相两相,最简单的只有A相。
    如图2所示是输出两相脉冲的旋转编码器与FX系列三菱PLC的连接示意图。编码器有4条引线,其中 2条是脉冲输出线,1条是COM端线,1条是电源线。编码器的电源可以是外接电源,也可直接使用PLCDC24V电源。电源“-”端要与编码器的COM 端连接,“+ ”与编码器的电源端连接。编码器的COM端与三菱PLC输入COM端连接,AB两相脉冲输出线直接与三菱PLC的输入端连接,连接时要注意三菱PLC输入的响应时 间。有的旋转编码器还有一条屏蔽线,使用时要将屏蔽线接地。

旋转编码器与三菱PLCr连接
. 传感器的种类很多,其输出方式也各不相同。当采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两线式传感器时,由于传感器的漏电流较大,可能出现错误的输入信号而导致三菱PLC的误动作,此时可在三菱PLC输入端并联旁路电阻R,如图3所示。当漏电流不足lmA时可以不考虑其影响。

3PLC与两线式传感器的连接
旁路电阻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为传感器的漏电流(mA),UOFFPLC输入电压低电平的上限值(V),RCPLC的输入阻抗(),RC的值根据输入点不同有差异。
. 如果三菱PLC控制系统中的某些数据需要经常修改,可使用多位拨码开关与PLC连接,在PLC外部进行数据设定。如图5所示为一位拨码开关的示意图,一位拨码开关能输入一位十进制数的09,或一位十六进制数的0F

一位拨码开关的示意图

本文由深圳三菱PLC(www.zgmxy.com)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