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系统配置及外部连接

楼主(2012-10-22):
1.三菱PLC输入接口连接

  为了防止输入接口外部的振动噪音和输入线噪声进入三里根本三菱PLC内部输入电路,三菱PLC内部的1次和2次输入电路间用光耦合器隔离,2次电路中设有C-R滤波器,因此输入信号从ON?OFF或OFF?ON变化过程会在PLC内形成10ms的应答滞后。

FX2N系列三菱PLC输入接口外部元件接线示例图。各个外部输入元件的一端接X输入接口端子,另一端接至三菱PLC的COM端。

  FX2N2系列三菱PLC输入电流为DC24V(7mA),X010以后是24V(5mA),即当接入信号为“ON”时,输入接口通入电流需在4.5mA以上,输入信号为“OFF”时,通入电流需小于1.5mA,对于接近开关,除了与X输入端子、COM端子相连外,还需接至24+端子。

2.PLC输出接口连接

  1)继电器输出接线

  继电器输出型接口端子是4点或8点公用型输出端子,各公共端子编号分别为COM1~COM10,各个输出接口端子可以连接并驱动AC200V、AC100V和DC24V等不同电路电压的负载,PLC内部输出继电器线圈和接口端子之间、三菱PLC部电路与外部负载电路之间均有电隔离。

继电器线圈通电时,PLC外壳上对,应该继电器线圈的输出动作指示灯三菱LED亮,输出接口状态为“ON”;断电时LED灯熄,进入“OFF”状态。输出继电器线圈“ON”状态与“OFF”之间的转换时间为10mA。

  负载接线时一端接在Y输出接口端子上,另一端则接至驱动电源;驱动电源一端与负载相连,另一端则与COM接口端子相连。由于PLC内部输出电路中无保护环节,所以驱动电源与COM接口端子间应设熔断器。对于交流感性负载,应并联浪涌吸收器,见Y003接口接线示例;而对于直流感应性负载,则须并联续流二极管,连接应注意正负极性,见Y005、Y007接口接线示例。

  2个输出接口电路不能同时输出“ON”时,应采用双重互锁确保安全,即除了PLC内部程序互锁外,输出接口外部同时通过接触器触头互锁,见Y001、Y002接口端子上通过接触器控制电动机正反转的接线示例。

  2)晶闸管输出接线

  晶闸管又称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元件,晶闸管输出接口为4点或8点公共输出型接口电路,可以连接并驱动AC100V、AC200V等不同电路电压的负载,PLC内部电路和晶闸管之间采用光控晶闸管绝缘。

光控晶闸管驱动信号为“ON”时,PLC外壳上对应该晶闸管的指示灯LED亮。光控晶闸管的“OFF”状态转换为“0N”状态的时间不超过1ms。负载一端与晶闸管Y输出接口端子相接,另一端接至驱动电源的一极,驱动电源另一端接在COM输出接口端子上。由于晶闸管输出端并联了用于断开电路的R-C吸收器,所以开路时产生1mA/AC100V、2mA/AC200V的漏电流,即使晶闸管输出为“OFF”,该漏电流仍使额定工作电流值低的小型继电器及微量电流负载工作,因此晶闸管输出接口上负载的工作电流不能低于漏电流值,对于低于漏电流的负载,例如氖灯,必须并联脉冲吸收器,见Y002、Y003、Y007接线端示例。
 对于输出端信号不允许同时为“ON”的正反转接触器负载的外部接线,除了PLC内部程序互锁外,还须实现外部接线的电气互锁。

  3)晶体管输出接线

  晶体管输出端负载电源选用DC5~30V的直流电源,PLC内部电路与输出晶体管之间用光电耦合器进行光电隔离,光电耦合器从“OFF”状态转换为“ON”状态所需的响应时间为0.5mA,在“ON”状态时,PLC外壳上对应的指示灯LED亮。

负载通过熔断器、直流电源接在PLC的Y输出端接口和COM输出端接口间。对于不能同时为“ON”的负载,见Y004、Y005输出端口接线示例,需在外部采用电气互锁接线。

网友A:
晶闸管的三菱PLC,现在大陆还很少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