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风机装变频器节能如何测出节电量

楼主(2012-10-22):
大家好,我有些问题想请教:

1.一电厂风机装变频器节能,引风机额定功率560kW,额定电压6kV,额定电流67A;送风机315kW,6kV,37.66A。我想测出装上变频器后的节电量,是否要买个功率表来测,如果是请问这个功率表如何选型?如何安装?

2.怎样进行计算才更准确?是安装前后各测一个月?还是。。。?

如果可以的话,请加我QQ:592669014,谢谢!

网友A:
必须装电度表测量才可取得准确数据。装表前后的测量时间视生产情况定,如果每天负荷没变化,测量一天就行;如果负荷与季节有关,就要按季节安排测量时间了!这个周期就是一年了。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必须装电度表测量才可取得准确数据。装表前后的测量时间视生产情况定,如果每天负荷没变化,测量一天就行;如果负荷与季节有关,就要按季节安排测量时间了!这个周期就是一年了。 内容的回复:

那这个电度表的型号如何选啊?有什么要求吗?可以给我推荐一款吗?装了这个新表,会影响原来的系统吗?

网友A:
电度表很普通,可以使用二元件电度表,互感器就不同了,那时6KV用的啊!如果原电机有电流表,可以用一块单相电度表接在电流表回路测量,测量结果是1/3的电量了。

网友B:
      这个东东,你需要提前做工作,改造前的运行电流和功率因数均要了解,然后悄悄的告诉你下---电厂,假如实行了点检制--这个数据是天天有的!建议周期为一年的数据!改造后的--变频器上面也有功率消耗累计的,调数据出来即可!然后减法你会了吧,不会找幼儿园老师算账去,嘿嘿!当然装表也不是不可以,高压柜上--假如是智能式继电保护装置,也是可以有功率数据的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