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直流运行怎么选材?

楼主(2012-10-22):
交流接触器直流运行,怎么选材和实施啊?

楼主:
谁有资料,感谢回复!!!

网友A:
交流接触器直流运行得降档运行,至少降两档。一般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B:
交流接触器直流运行确实能省电。
如果你自己真想研究这事就得琢磨其中的道理,不要想着别人给你参数,何况接触器型号不同试验得出的参数也不一样。

提醒你:
  进行改造时要注意电磁线圈的电热效应,别烧了线圈;
  要注意电磁吸合力的变化,开始启动不能太小,吸合以后不可太大;
  如果用一只调压器来做这个实验,应该是很方便的。

网友C:
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的主要区别:就是在铁芯和线圈上。

交流接触器电磁铁芯存在涡流,所以电磁铁芯做成一片一片叠加在一起。过零瞬间防止电磁释放,在电磁铁芯上加有短路环,线圈匝数少电流大,线径粗。直流接触器电磁铁芯是整体铁芯,线圈细长,匝数特别多。

如果把交、直流接触器接错了,就是直流电接交流接触器,线圈马上烧。交流电接直流接触器,接触器无法吸合。

我一直这样认为,直到我看到下面的帖子:

交流接触器的直流运及应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10/2012102213583900001-1.shtml

网友D:
直流电压多少?

一般来说交流接触器是不允许载直流运行的,原因就是带载通断直流时不易灭弧。

但有的品牌接触器在设计之初考虑到了应用直流负载,在一些条件下可以将交流接触器三组触点串联起来使用,利用接触器的三组灭弧机构分断直流电弧。前提是直流电压不要太高,负载电流不要过大。具体电压和电流就需要查看该款接触器的使用手册了。

网友E:
     这个还真没实践过,不过可以提醒的是,首先你的知道你线圈可以承受的电流,然后测量线圈的直流电阻是多大,然后根据欧姆定律考虑你需要加载的直流电压的最高值---也就是IR,然后测试的时候--电压不能高于这个值,然后就可以设计你的整流电路、电阻、电容等了!

网友F:
大家很热心,呵呵

楼主:
谢谢啊。有什么号的计算方法。或者成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有什么号的计算方法。或者成品吗?

这用不着计算吧,ABB接触器就可以直流使用

楼主:
我想做380伏的CJ12--250的交流接触器。它的线圈电流大概是1A和0.6A.应该怎么接线盒选材。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