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F 100 上电显示 P OFF 求助

楼主(2012-10-22):
现手头有一台 CHF100 变频器一台,上电显示 P0FF 请高手解救

网友A:
    P0FF  故障报警 ? 怎么没有找到这个故障 报警号呀 ?

楼主:
三相输入检测屏蔽了就好了

网友B(2015-08-12):
直流检测电压低,交流检测电压没加上。

网友C(2015-10-1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解

网友D(2018-05-17):
一断电就出现这种情况,正常运行时没发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