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的步进电机为什么正反转不一样

楼主(2012-10-22):
我用了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但是正转 和 反转的转速相差很大,各位高手给指点迷津吧!跪求解决!!!!!!!!!!!!!!!!!!!!!!!!

网友A:
速度值的设置是一样的吗?

楼主:
正转反转两个程序段完全一样 用的【  PLSR D0 D1 K100 Y0】   【PLSR D0 D2 K100 Y5】  Y0 正转  Y5 反转,但是速度相差很大,D0=8000 D1=24000 D2=16000

网友B:
控制几台步进电机,是1台?还是2台?

如果是1台电机,没必要用两个输出(Y0、Y5),可以用另一输出(Y2)控制正反方向。

怀疑你的Y5是否也具备高速输出功能。

网友C:
用Y0发速度脉冲,然后其一个Y1控制方向就行了解。

楼主:
我用的这款三菱plc有6个输出端,其中y0-y3是脉冲输出端,控制四个步进电机,y0-y3都要输出脉冲用,

网友B:
如你所说,Y0-Y3是高速输出,既然如此,那Y5就不能用作高速输出。

楼主:
现在问题是 正转的转速 和反转的转速相差很大,正转很快  反转很慢,是什么引起的啊,程序不变  驱动器接线A盒A-倒一下,正转变得很慢  反转又变快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几乎所有品牌的步进电机控制都基本差不多,如下图所示,电机的方向有专用的控制端口:

网友D(2017-10-13):
应该不用那样反转把,反转时只需要让Y5接通就行把,而不需要重新用PLSR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