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连接正常没有动态数据怎么办?

楼主(2012-10-22):
我们跟换一台新威纶触摸屏,(雷击坏)已下载程序,连上PLC后触摸屏数据还是静态的,好像没有连上网,不知怎么解决?谢谢!
有空指教一下!

网友A:
新换的触摸屏型号跟以前完全一样么?

网友B:
威纶触摸我有同感,串口没有对,下载后只看见电源指示灯和中间写的XXX公司。建议你新建个工程,不要同盘,不复制,试一下,

楼主:
型号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型号是MT6100iV3.一起安装的软件是EB500,现在要求EB8000 V2.0.0,不知怎么搞定!望各位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C:
型号不一样了,那通讯线就有可能不一样,检查通讯线吧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网友D:
本单位一台新进高速干燥机,plc用西门s7-200cn,触摸屏用的是威纶通tk6070ih,在调试其间触摸屏与plc的数据线按要求已接入口port0,但屏幕有时显示没有连接,有时又正常。事后厂家人员怀疑是数据线问题,答应换一根.后寄一新线,问题还末解决,因是新设备,最初的法想在厂家的指导下解决,但经几个长话沟通,问题依旧。看来还得自已解决,.........经查s7-200cn的2个端口,另一个用于其它设备数据的输入,试扦入port1,连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