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路问题-----很很很是奇怪啊

楼主(2012-10-22):
我家15年前的房子,最近电路老是有点问题,具体如下:
三层楼,所以配了三个空气开关,每个负责一层楼。前段时间突然发现一楼有一段没有电了,连有3个插座和一个灯,用万用表测量都没有电。但是其他地方都是好的。叫师傅过来了下,紧了紧空开里的接线,然后过一会好了。但是一两个月后有会出现相同的问题,这次我自己晚上把空开打开关闭n次无效,但是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好了。
而且我发现当把一楼的空开关闭后,一楼的灯会一直闪烁个不停,一楼开着二楼关闭的话二楼的灯也回一直闪烁,给我家布线的电工说是零线有串的。(PS:吐槽下,这个电工水平太次,大傻x一个,当初把我家的线路接的乱七八糟的,现在家里的插头都还有有部分左边火线,有部分右边火线的,这次出现的问题就空开搞几下,说不出个原因来,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农村家里都没有设置地线的。最近发现晚上灯有时候会间断性的一闪一闪的,空开关下再开又能稳定段时间。希望各位给分析下最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会不会是空开质量问题,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A:
15年了,电线是埋在墙里面敷设的暗线 还是在墙外穿管走的明线? 如果是后者的话,可以考虑集体升级一下房间的线路,你自己也说了,以前的线路很乱。。

网友B:
最好是 全部重新布置一下,太乱了,里面的原因就比较多,也许接触不良也许空开有问题,很难找到原因

网友C:
线路中间有接口。串线,漏电。叫个高手去查一天一定可以的。要么新置线路。

网友D:
接触不良?

网友E:
一闪一闪的,接触不良了,重新布线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5年了,电线是埋在墙里面敷设的暗线 还是在墙外穿管走的明线? 如果是后者的话,可以考虑集体升级一下房间的线路,你自己也说了,以前的线路很乱。。

都已经15年了,线路乱/老化了这是一定的;接触不良这是肯定的。

还是找一个水平好一点的师傅重新布一下吧!

网友G:
接触不良这是肯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接触不良这是肯定的

网友I:
为什么 不可以自己动手,重新布置一下呢!

楼主:
墙里面敷设的暗线啊,还能重新布置吗?不知道还能不能穿线过去啊。

是否可以把所有的开关插座都拆下来查看哪里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啊。对了,拆过一个插座,开关老是不好使,后来拆开才发现那些零线的螺丝都没有拧紧,是否要把所有的插座里面的线都拧紧呢?

我也很想找个高手来检查下啊,奈何周边没有那个厉害的电工啊。一般从哪里可以找到厉害的电工啊?

网友J:
家庭里的接线都要焊接的。如果是暗线的话就不好找了,要把每个头都才开检查。工作量大,

网友K:
亲,你住哪?如果在松江,我可以去解决。

网友L:
有开关接零线上了,是要好好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家庭里的接线都要焊接的。如果是暗线的话就不好找了,要把每个头都才开检查。工作量大,

是啊,所以很烦恼,未来还很长啊,这样下去都要被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亲,你住哪?如果在松江,我可以去解决。

谢谢你这么热心!不过我在浙江温州啊。

网友O:
你这个不像是单一的哪根线没有紧固的原因,应该就是线路老化造成了,这个暗线真是麻烦了!

网友P: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接触不良;或者漏电,还是好好检查检查吧,免得发生其他的事情!

网友Q:
13楼说的对,火线没有接到开关,而且开关有接触不良。15年的线只要是铜线,不受影响,把每个开关、插座拆开检查一遍,可以找到原因,解决问题的。你是电工吗?给自己信心,你会行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E:
一闪一闪的,接触不良了,重新布线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P: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接触不良;或者漏电,还是好好检查检查吧,免得发生其他的事情!

网友T:
还是自己动手,重新换线把。

网友U:
还是重新敷线好,查来查去没意思,再说原来暗线没有穿管违反低规的,并且不安全,下雨天潮湿会漏电,找一个专业的电工,把每层楼的照明插座都分开接空开,现在厨房卫生间用电量最大,也应该单独装空开,有条仵插座都用漏电断路器

网友V:
有时候跟电没有关系。。。是闹鬼了。。。。

网友W:
如果你怀疑是N线,那把进线,零火线交换下,换换空开,有可能行

网友X:
15年了,我估计好多线路都是接头接起来的,估计是线路太乱了,接点处松动造成的。建议你自己重新走走线,换新的。

网友V:
对:oversoul关于回复内容:对:XUNYANQUN关于 亲,你住哪?如果在松江,我可以去解决。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这么热心!不过我在浙江温州啊。内容的回复:

在温州啊??肯定是被你们自己的假电器给害的。。。换别人的吧。。

网友Y:
一楼有问题那把一楼走次明线就行了。接触不良那是肯定的。不是暗线还好说,暗线好现还没有什么方法检测出哪里接触不良或断路,短路吧??

网友Z:
重新布线,都好久了,还不老化,接触不良,还让生产线的厂家吃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N 亲,你住哪?如果在松江,我可以去解决。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这么热心!不过我在浙江温州啊。内容的回复:在温州啊??肯定是被你们自己的假电器给害的。。。换别人的吧。。

  不知道空开是什么牌子的,下次回去查查质量如何。反正感觉质量都一般。电器还好,没有买本地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还是重新敷线好,查来查去没意思,再说原来暗线没有穿管违反低规的,并且不安全,下雨天潮湿会漏电,找一个专业的电工,把每层楼的照明插座都分开接空开,现在厨房卫生间用电量最大,也应该单独装空开,有条仵插座都用漏电断路器

暗线倒是有穿管的,不过不知道还能重新穿过不。就是每层的照明没有用空开分开,被混在一起了。家里插座也是用的比较少的,就是电视冰箱等一些电器一直插着没有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Q:
13楼说的对,火线没有接到开关,而且开关有接触不良。15年的线只要是铜线,不受影响,把每个开关、插座拆开检查一遍,可以找到原因,解决问题的。你是电工吗?给自己信心,你会行的!

你说的对,火线没有接到开关,而且开关有接触不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下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试着把家里一楼的开关都给打开试试看,说不定都打开后就没电的那条线路零线或者火线会有电,这样我就可以知道大概是哪一块接触不好断掉了。我先试着把家里的开关插座都给紧上,还有把插头的零线和火线位置给接对再说。否则插座开关没开都带电的,多危险啊。曾经还想把螺丝刀往里插呢,以为开关没开就没电的。现在想想都害怕。。。

我不是电工,不过家里请的电工都是以前建房子的,也附带着弄弄电,搞着搞着就变成电工了。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的,也不是很懂的感觉,所以我不是很放心,才上这来请教大家,请教经验的。在这里发现大家都很热心很积极,而且牛人也多,感谢各位!!!

网友AB:
是否存在耦合的情况!之前我也遇见过。双控回路的灯,用的时节能灯~!就会出现一闪一闪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是否存在耦合的情况!之前我也遇见过。双控回路的灯,用的时节能灯~!就会出现一闪一闪的情况

不知道啊,我家里一个房间里同时装了日光灯和节能灯的。然后是开日光灯一闪一闪的,开节能灯就不会。你是这种情况吗,

后来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