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国外电气系统的控制电压时多少??

楼主(2012-10-22):
国外电气系统的控制电压时多少??

网友A:
各国都有不一样吧,110,220,........都有的

楼主:
对:明亮天空关于各国都有不一样吧,110,220,........都有的内容的回复:

不是24 或36???

网友B:
      控制电压---12V,24V,5V,15V,110V,220V,380V皆有,看他选了啥元件了;三相电压有区别,比如越南和中国是一样的是380V的,家用插座是220V的,台湾的家用插座是110V的,欧洲是220V的;具体你的说清楚哪个国家或者地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制电压---12V,24V,5V,15V,110V,220V,380V皆有,看他选了啥元件了;三相电压有区别,比如越南和中国是一样的是380V的,家用插座是220V的,台湾的家用插座是110V的,欧洲是220V的;具体你的说清楚哪个国家或者地区的

说的不错  要看是哪个国家了

网友D:
我们单位出口的设备在 控制部分 加了一个隔离变压器 而且电压是230V的

网友E:
欧洲的控制电压都采用直流24V,交流230V

网友F:
具体看哪个国家的才好说吆

网友G:
目前世界各国室内用电所使用的单相电压大体有两种,分别为100V~130V,与220~240V二个类型。100V~130V被归类低压如美国、日本、等以及船上的电压,为因此它的设备都是按照这样的低电压设计的,注重的是安全;220~240V则称为高压,其中包括了中国的220伏及英国的230伏和很多欧洲国家,注重的是效率。    在我国,长期是以单相二线和三相四线向居民供电,工业、民用混在一个系统,干扰很大。 而美国、日本、美州一些国家是以单相三线向居民供电,与工业系统是分开的。     美国民用是单相3线制,额定电压120V 额定频率60HZ(三线:相线、零线、接地线)    美国的动力电压额定线电压480V,相电压277V,频率60HZ 即(480/277V三相四线制系统) 允许电压允许范围在440~500V之间。    设计产品的时候,要注意产品一定要在宽范围能够工作,比如家用电器额定120V,产品在100V~130V能可靠工作,比100V多几伏,比130高几伏也能正常工作;动力电器范围更宽,440~500V之间都能可靠工作。   设计美国的动力产品,二次可以是277v,也可以用480V,最好是480V,可以通用(三线制系统不影响使用)。
  控制电压---12V,24V,5V,15V,110V,220V,380V皆有。

网友H:
控制电压-5V, 12V,24V DC

电气设备:110-400V AC

网友I(2013-03-29):
引用 网友G:
目前世界各国室内用电所使用的单相电压大体有两种,分别为...

网友J(2013-05-02):
楼主讲的太笼统,电气系统的控制电压有强电和弱点两种,强电控制大多有110v和220v的,弱点控制系统就多了,一般常见的有24v的,其余的有12v的,还有其他的

网友K(2013-07-17):
楼主讲的太笼统太外行,看一下配置

网友L(2013-10-09):
AC110V DC24V 及三相220VC常用

网友M:
德国ABUS悬臂吊控制有380AC/48V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