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配方

楼主(2012-10-22):
我想用信捷TH765触摸屏,编一个配方:

1:里面设计到时间控制,例如过多少时间后电机开始工作,——:——,前面两个填小时,冒号后面两个下划线填分钟。怎么做?我看touchwin说明书里配方上载,只介绍了数值配方的制作,怎么来做时间配方和线圈通断配方呢?如怎样来设定一个电磁阀的通断?

2:我想做个大程序,要用到10个配方,如何让PLC 自动从配方1走到配方10。

请各位高手和先行者指点,我的QQ43698242。

网友A:
时间说到底还是数值配方,线圈的话可以用线圈复制来做,自动选择配方用功能域的定时功能自加配方索引PSW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