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温度模块,接热电偶后为什么加热后会数值下降显示负值啊

楼主(2012-10-22):
各位大虾     松下温度模块,接热电偶后为什么加热后会数值下降显示负值啊,在线等啊

网友A:
热电偶是有极性的(热电偶是输出一个毫伏信号,温度低输出的毫伏信号低,温度高输出信号值也高)。当热电偶跟温度控制器接线极性接反时,该测温信号等于是一个下降信号(等效于控制器检测端加一个负信号),因此加热后会数值下降显示负值!!!

将热电偶的2根线调换即可解决

网友B:
我记得,热电偶有极性,接反了就显示负数

楼主:
谢谢回复,热电偶的2根线调换显示800度啊

网友C:
看来问题已经很明晰了

网友D:
显示800度,表示没有检测到温度!

网友E:
好多热电偶都这样,接反了

楼主:
果然是热电偶接反,换线时又没把线接好,接触不良,,亲自到现场,看了一下才搞定,

网友F(2012-12-18):
热电偶是输出的电压信号 当然有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