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LS sv370ig5-4变频器,运行中不定时显示"--",如何解决????

楼主(2012-10-23):
   就是条传送带,接线也是很简单,没有任何控制,上电能转就可以了,

可是在运行中总是停车,变频器显示"--",关电再开,有恢复正常,不定时的又停,有时几小时,有时几天,不固定.

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应该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了,里面的元器件有老化的,需要维修,可联系我18611759742

网友B:
检查风扇,最好更换新的。

网友C:
如果是用键盘控制启停,可能是键盘和控制板的连接不好,还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D:
肯定是开关电源问题,建议你更换开关电源附近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