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打造MCGS昆仑通态触摸屏使用问题及解决方案第一贴

楼主(2012-10-23):
      昆仑通态触摸屏功能强大,价格极具杀伤力,质量可靠,主要的问题是它本身是个组态软件,和一般的触摸屏比起来有操作繁琐的感觉,对脚本不熟悉的编程人员,无法发挥它的优势,这是我一个基本的感觉。

     在使用昆仑通态触摸屏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也慢慢都解决了,本人水平一般,但是想集思广益,与使用昆仑通态触摸屏的同行一起收集遇到过的这些问题,以及解决的过程,方便大家使用,也望有高手参与

      先发表两个问题:

     1:TPC1062KX通过USB与电脑连接后无法识别,拨打400热线,热线的解释是有些电脑系统不支持,可以用U盘下载,后来武汉办的工程师提出解决方案,很简单,电脑下个USB2.0万能驱动就解决了。通过这件事情,感觉销售人员解决问题的动力要比技术支持人员积极,也可能是他们遇到现场的问题更丰富。

     2:有位朋友组态的时候,发现按钮在触摸的时候如果移开再抬起来,PLC里面显示的按钮位还是ON的,我一听这个问题比较大,检查了他的组态,他用的是抬起功能清0,按下功能置1,这就解释的通了,手指划开这个按钮后再抬起,抬起功能是无效的,改成按1松0就OK了

   先抛砖引玉,要出差了,大家接上,有问题没有解决的也可以贴上,我们可以找MCGS技术支持

网友A:
MCGS  里面脚本挺好用的

很符合咱思维!

网友A:
回去发些小技巧给你顶下!

网友B:
一直没机会用过,感觉跟一般的触摸屏不一样。以前有次去面试时就碰到这东东,整了半天没整好,结果。。。悲剧了!

网友C:
     今天刚 遇到 一个MCGS 屏的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x?Id=2012102816541700002&t=201210

 怎么插入一个连续的变量连接到 R 12 呢

网友D:
我是先用昆仑通态,然后又用别的屏和组态,感觉学起来容易多了。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E:
针对楼主提的问题我说两句:第一个是由于电脑驱动问题,尤其是WIN 7 64位系统,是不兼容的,目前工控软件基本都不兼容,可采用虚拟机,或者万用驱动,

   第二个纯属客户设置问题,一般这种情况下我们设置是“按一松零”,而不是采用按下置一,抬起松零,

在说点使用技巧:脚本编程可以参考PLC编程,然后转换成IF,ELSE语句,会很简单!脚本基本上可以代替PLC功能,只是没有输出点而已!

网友F:
楼主这个建议很好,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知识。

网友G:
说实在的,昆仑的技术支持不怎样,死板。问了问题,老是他那一套,不能顺着我们思路想一下。

网友E:
对:行天-王者之师关于说实在的,昆仑的技术支持不怎样,死板。问了问题,老是他那一套,不能顺着我们思路想一下。内容的回复:

这个要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H(2012-12-01):
改天我也上传一个小秘诀,可以供大家学习。

网友I(2015-10-24):
时间变量为:时vw58,分vw56,秒vw54,来设定系统时间,显示输出正确,可是三个变量值没随系统时间变化,请楼主帮忙,谢谢

网友J:
建议,下次打客服,能不能,打包一份每个脚本的案例给我。QQ141458969

我相信,你们绝对是做好了一整套的,有时候,有案例发过来,每次的格式都是一样的

网友K(2016-09-10):
楼主这个建议很好,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知识

网友L(2017-03-15):
怎么从历史数据中提取以往的历史数据,那个数据是变量,保存一次变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