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线断开的问题

楼主(2012-10-23):
一般建筑中的零线断开可能会导致一部分零线变成火线,家用电器两端就成了接在两根火线上,我的问题是电器现在承受的是多大的电压,是380V吗?从380/220变压器接出的220V线,如果变压器输出侧的零线断了,这根220V线会变成380V吗?

网友A:
不一定。最高可以变成380V。

网友B:
当零线断开,这时中性点就会产生位移。用电负荷多的相,负载实际承受的电压低于额定的相电压,灯泡的灯光发暗;用电负荷少的相,负载承受的电压高于额定电压,甚至接近于线电压,设备就容易被烧坏。同时,负载中性点及负载端零线对地出现较高电压,容易发生人畜触电事故。

网友C:
低于380V,相当于和其它负载串联后接到380回路,具体多少电压取决于所串联负载阻抗

楼主:
对:qsyz关于低于380V,相当于和其它负载串联后接到380回路,具体多少电压取决于所串联负载阻抗内容的回复:

是纯电阻负载时还是感性负载时更接近380V?

网友C:
对:EBN战略军团-WPD关于回复内容:对:qsyz关于低于380V,相当于和其它负载串联后接到380回路,具体多少电压取决于所串联负载阻抗内容的回复:是纯电阻负载时还是感性负载时更接近380V? 内容的回复:

是所串负载阻值越小,这边的电压越接近380V

网友D:
不会到380.比380小比220大

网友E:
零线断开,可能使中性点偏移,某相电压可能升高。

网友F:
   零线断开,可能使中性点偏移,某相电压可能升高. 但是 不会到达 380V 的

网友G:
你们讨论的太复杂了。零线断开后,该零线通过负载和火线接通,故而变成了火线,表现为用电笔测试为带电,用万用表对地测量显示为220V AC。而负载并非两端接火线,只不过是悬空的火线中的一部分,两端没有电压降,负载不会处于工作状态。至于该火线上的电压,基本维持在220V左右,不会有大的变化。380/220变压器输出测零线断开,相当于输出侧开路,该线路上的电压不会变成380V,仍然是220V。

补充一句,零线断开,说明该线路处于开路状态。和该电路电源开关没有合闸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不能工作。区别在于,零线断开后,导致接在负载端的线路成了火线,一旦接触到接地的导体,电路会马上进入工作状态。容易发生人畜触电事故,这句话没有问题。

楼主:
对:静波关于你们讨论的太复杂了。零线断开后,该零线通过负载和火线接通,故而变成了火线,表现为用电笔测试为带电,用万用表对地测量显示为220V AC。而负载并非两端接火线,只不过是悬空的火线中的一部分,两端没有电压降,负载不会处于工作状态。至于该火线上的电压,基本维持在220V左右,不会有大的变化。380/220变压器输出测零线断开,相当于输出侧开路,该线路上的电压不会变成380V,仍然是220V。补充一句,零线断开,说明该线路处于开路状态。和该电路电源开关没有合闸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不能工作。区别在于,零线断开后,导致接在负载端的线路成了火线,一旦接触到接地的导体,电路会马上进入工作状态。容易发生人畜触电事故,这句话没有问题。内容的回复:

那为什么有时候零线断开会烧坏电器呢?

网友H:
从380/220变压器接出的220V线,如果变压器输出侧的零线断了,这根220V线会变成380V吗?

会的!!!

网友I:
9楼说的很清楚了,同意仍然是220V的观点!

网友J:
可以变成380V

网友K:
   零线断开仅表示该设备所在线路没有构成回路,而不能正常工作,其电压仍然是220V。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没有构成回路,没有正常工作,容易使人误以为没有电而易发生触电现象。但是只需要用电笔测试就知道其有电。这个道理就象是当电灯或者电风扇没有打开开关一样。仅是没有构成回路!!不会因为电灯没有开,其电压就变了呀!

网友L:
其电压仍然是220V

网友M:
   这个问题是有点复杂,结果和零线断的位置有关,主零线断了和分支零线断了结果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N(2013-01-15):
零线断烧家电时有发生,条件是该家电接A相、接零保护,外线B.C相断且电源端接地,造成380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