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主要求3D组态,如何实现?

楼主(2012-10-23):
客户要求将组态设计成3D的,如何实现?做过的朋友给点意见。需要能基于现场数据仿真实际运行情况的。最好能给个案例。用什么组态软件能实现。

网友A:
同问。有做过的进来看看!!!!

网友B:
我用GENESIS64做过一个看能不能帮到你!呵呵呵

网友B:
有点变形了咋::::;

网友A:
这是做的什么项目呀?运行这样一套软件对计算机的要求有多高???目前正在考虑,这个软件可行。

网友C:
一般的电脑都可以呀,,,,例如i3处理器  4G内存  如果您三维要求高,就配一个比较大的内存和显卡。显卡推荐独显1G都可以的。

楼主:
对:LJW1026关于我用GENESIS64做过一个看能不能帮到你!呵呵呵内容的回复:

这个不错,确实比平面直观,好看。能不能给个厂家网址我去了解了解。

网友D:
能不能用3D MAX软件制作出3D图片,再放到组态界面上,再将活动的部分单独弄出来,用脚本程序让其运动!

网友C:
可以的  您可以用一下的软件建模然后导入GENESIS64

Supported:

  • 3D Studio Max
  • AutoCad
  • Audodesk Inventor
  • Ciname-4D
  • DXF
  • IGES
  • KATIA
  • Lightwave
  • Maya
  • Obj
  • Poser
  • Pro /Engineering
  • Rhino
  • SDRC
  • Solid Edge
  • SolidWorX
  • Start a Studio Pro
  • truspace
  • USGS
  • X3D
  • XGL
  • XSI

您说的脚本也是完全可以的,您可以使用JScript类似于JavaScript的脚本来做。

网友C:
      最经由于公司网站在进行一些维护给大家带来不便请谅解,,,有需求的客户可以直接拨打公司电话咨询:010-84942570    谢谢!

网友E:
ICONICS要求客户端太高,必需是WIN64位的系统,内存至少4G,显卡至少1G,主机要求更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ICONICS要求客户端太高,必需是WIN64位的系统,内存至少4G,显卡至少1G,主机要求更高!

不是呀,我们现在做的水项目,就用的32位的,主机就是4G内存,1G显卡。足够了呀。

网友F(2013-02-03):
    买一个 3D 的显示器回来, 让他带上 3D 眼镜看

网友G:
看来支持3D功能的组态软件成了趋势。

网友H:
这个要看业主的要求了,真的不行的话就用3D软件制作出来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I(2013-03-17):
3D的确实效果不一样  第一次  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3D的确实效果不一样  第一次  见

我也是第一次见

估计在图片处理的时候,得花点功夫

网友K:
我们一般用3Dmax出底图。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们一般用3Dmax出底图。

同意 !用3D软件做出来位图,然后放到组态软件里边做底图就好,看起来就是3D效果

网友M(2013-07-31):
用3D软件做出位图必须放到楼上说的GENESIS64软件里吗?能放到别的组态软件里吗?感觉GENESIS64用的不是太多呀。

网友N(2017-08-25):
真正的360°立体旋转3D组态软件需要3D引擎,我们就是通过3D引擎基础来做了一个3D 组态式实时监测软件。可以实现数据实时监测,与数据监测点的绑定效果。

1、添加组件模型,设置监测点

2、实现三维场景 在线漫游,再现监测立体环境

2、导入CAD图纸

3、可自定义监测点

4、可与opc 组态王等各种组态软件数据兼容

5、灯光烘焙实时效果

6、可在软件里查询数据报表

7、可以介入视频服务器内视频,进行监控

8、支持64位

QQ1836027436

网友O(2017-10-15):
我在一家热力公司见到过这样的界面,现在我们也在尝试,用solidworks做出底图,然后在上面做数据

网友P:
回复赚点积分哇

网友Q(2018-07-21):
360度3D画面用于工业控制不太合适,画面的刷新、切换、漫游等操作会挤占CPU资源,不利于实时控制。

网友Q:
用3D底图可以,做成伪3D的画面,这样不挤占CUP资源。

网友Q:
可以尝试用revit完成现场3D轴侧透视图,输出成图片再调入作为组态底图用。

网友R(2018-10-30):
是什么软件画的组态图

网友S(2019-09-28):
易控的组态软件带有3D功能,将建模好的3D图形导入组态软件可进行变量关联、旋转,缩放等,而不是伪3D,用一张3D平面图在上边填入数据。

网友T:
引用 网友Q:
用3D底图可以,做成伪3D的画面,这样不挤占CUP资源。

网友U(2020-04-07):
现在大部分都应用B\S模式做组态了,这是一种趋势。可以参考 ht for web

提供完整的基于 HTML5 图形界面组件库。使用 HT for Web 可以轻松构建现代化的,跨桌面和移动终端的企业应用,无需担忧跨平台兼容性,及触屏手势交互等棘手问题。

可用于快速创建和部署,高度可定制化,并具有强大交互功能的拓扑图形及表盘图表等应用。HT for Web 非常适用于实时监控系统的界面呈现,广泛应用于电信网络拓扑和设备管理,以及电力、燃气等工业自动化 (HMI/SCADA) 领域。

HT for Web 提供了一套独特的 WebGL 层抽象,将 Model–View–Presenter (MVP) 的设计模型延伸应用到了 3D 图形领域。使用 HT for Web 您可更关注于业务逻辑功能,不必将精力投入复杂 3D 渲染和数学等非业务核心的技术细节。

网友V(2020-11-15):
引用 网友B:
我用GENESIS64做过一个看能不能帮到你!呵呵呵



这个在哪里下载软件啊

,没找到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N:
真正的360°立体旋转3D组态软件需要3D引擎,我们就是通过3D引擎基础来做了一个3D 组态式实时监测软件。可以实现数据实时监测,与数据监测点的绑定效果。1、添加组件模型,设置监测点2、实现三维场景 ...



网友T: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用3D MAX软件制作出3D图片,再放到组态界面上,再将活动的部分单独弄出来,用脚本程序让其运动!...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