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泵变频工作的流量、扬程问题

楼主(2012-10-23):
ACS510,7.5kW.控制水泵。

变频运行在50Hz时水泵的流量、扬程与工频运行时的流量、扬程为什么相差很多?想不通。

应该不是限流的问题,因为变频工作在50Hz时电流是7.5A左右(工频时的电流没测),我想应该说明负载不满。

网友A:
变频器输出扭矩不够吧

网友B:
你设定下变频控制的应用宏试试!

网友C:
可能为频率参数设置问题,当设置频率基频大于50赫兹,则在额定时输出电压降低不够380,转局不足。

楼主:
应用宏就是标准宏,9902=1。

设定的最高频率是50。

网友D:
7.5kW的水泵工频电流应该十几安吧,估计是限流的问题吧

网友E:
变频运行在50Hz时水泵的流量、扬程与工频运行时的流量、扬程为什么相差很多?想不通。

1、因为工频是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而变频器输出的50HZ是PWM调频波,异步电机的效率明显下降;

2、所有电机工频运行都要比变频运行效率高而省电;

3、或者说异步电机变频运行机械特性和效率都会下降,而不可能等于或大于工频运行!

4、楼主感到惊讶,有很多人也会不解,这是真的,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F:
     泵的特性曲线是根据速度来确定的,在工频下扬程应该不会受影响的,难道是你出口阀门开度变化了吧,原来是阀门憋压的,现在是全打开的吧,那样的话你的扬程是会变化的!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7.5kW的水泵工频电流应该十几安吧,估计是限流的问题吧 内容的回复:

参数2003选用的默认值:1.1倍。应该是电机的电流超过了额定值的1.1倍,限流才起作用。可现在电流只有额定值的一半左右,说明没有满载运行啊

网友G:
关键是7.5电流是否是实际电流;工频运行10多个电流满足使用,变频7.5电流满足使用,也算节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