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T GD100 不能启动运行

楼主(2012-10-23):
    今天车间一台设备加装两台 5.5 KW 的INVT 的 GD100 系列的变频器,现在准备工作一切到位,也按操作书明书将所有参数设置到位,因现在只想简单测试运行能启动不,于是只接了 S1 一个端子的接线,并正确接到原来的 300 PLC 的 Q 输出点上,程序也正常运行有输出,但是变频器不能启动,频率显示一直在 50 HZ 闪烁 !

    大家看看,输入输出电源线正常, S1 从 Q 点输出也测量有 +24V 电压,可是不启动,原来搞过一次 CHF100 的,也是这样能测试,后来再接别的什么反转,点动+、-,故障复位什么的,可是今天 GD 100 不运行 !

楼主:
  沙发自己坐,先打电话客服问问去啦 !

网友A:
俺是初学者,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B:
这个说不准  也许是其他问题而不是变频器问题呢

网友C:
Q 输出点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S1接受的是什么信号,NPN、PNP?公地不?

网友D:
      参数设定--检查下,有时候就是这个问题,或许你设定了只是单向运行,然后速度最小值是0,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或者是把速度低限放到负额定转速试试。

网友E:
同意四楼说的,需要检查下输入端子的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