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的选型

楼主(2012-10-23):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一台流量计选型头都大了,哪位大侠能帮忙推荐下吗?感激不尽!

介质:HCL气体+水蒸气(HCL占99%)

管道为:DN100(20#衬里PTFE)

温度:130℃

压力:0.3MPa

动力粘度:1.90e-05 Pa*s

最大流量:782Nm3/h

正常流量:680Nm3/h

最小流量:272Nm3/h

允许压力损失:0.01MPa

之前我选型为孔板+PTFE,但咨询孔板制造厂家后,厂家不建议这种环境用。原因是:1.使用的温度高了。2.取压的时候很不方便。

在线等回复!!!

网友A:
涡街流量计可以试试吧

网友B:
可以选用涡街流量计或质量流量计,产品还是选用国外品牌的吧!西门子、E+H的都可以,性能都不错。

网友C:
涡街流量计耐温可以达到-40--400度呢,价格也合理,国产品牌也比较多。

网友D:
强浓度盐酸,所以其仪表应该使用耐腐蚀的材质特种不锈钢制成,由于盐酸的腐蚀性特别大所以其应具有最少的动密封和泄露点,因此最好使用一体化的表体结构,压损少应使用内部构造简单的仪表,所以偶认为可以使用涡街流量计进行检测,若担心表头处理部分的电路板无法适应高温环境,可以使用分体式涡街流量计

网友E:
对于腐蚀性介质最好非接触式测量,可用超声波流量计试试。

网友F:
1、无水Hcl,无腐蚀性, 盐酸腐蚀性,大日太鸟

     含水量1%的Hcl气体,腐蚀性?

     估计怕也就是个毛毛雨吧?

2、“管道为:DN100“、”压力:0.3MPa“,允许压力损失:0.01MPa

      嘿嘿

       。

       。

       。

        本怪觉得,用球杆子皮托管,好像能兼顾所有?···························

网友G(2012-11-30):
可选靶式的厦门索斯特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可以提供先试用

网友H:
我公司长期提供以下产品:

各种信号隔离器,例如型号为 AW-1SAAXD(输入:4~20mA,输出:4~20mA,电源:24V DC)

各种通讯协议转换器,例如Modbus转DP,型号为AWMD/DP-8A

联系方式:

13611591313  陈经理

网友I(2013-03-29):
用高温型气体超声波流量计可以的,探头上加装导波板,就是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