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输入触点电压问题

楼主(2012-10-23):
各位专家,请教一个问题。

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用到CP1E-N30的PLC。按说明书要求,PLC的输入触点电压要求为24V。但我用到的传感器输出是0--+12V输出。用电路是可以把传感器输出的0--+12V转换成0--+24V,但是我嫌麻烦。不知道传感器输出能不能直接连接PLC的输入触点,电压是不是不够?

网友A:
0--+12V输出,电压低了,DI检测不到。

网友B:
看你选择的PPLC输入电压范围 12V是小了些 有输入也会可能有波动的。

网友C:
Plc有输入端电压有个范围的,查看手册看看12V是否在范围内,一般PLC输入点的电流很小都能触发输入信号

网友D:
      假如是模拟量的,有0-10V的这个量程的;假如是数字量的,外部输入是干接点;你说的24V电压是指PLC需要这个电压才导通,应该是DI的要求,不是AI的要求;所以你说的传感器--到底是啥东东?实验室里面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如是模拟量的,有0-10V的这个量程的;假如是数字量的,外部输入是干接点;你说的24V电压是指PLC需要这个电压才导通,应该是DI的要求,不是AI的要求;所以你说的传感器--到底是啥东东?实验室里面的电压吗?

谢谢你的回答,外部传感器输出是个开关量,要么0V,要么12V。我看了一下,实际上传感器输出就是一个PNP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三极管发射极接12V。

楼主:
谢谢各位i的回答,我传感器输出是0v或12V两种电压,把传感器接到PLC的0通道、1通道均能使输入灯点亮,PLC也能动作,就是怕不规范。omron的说明书也不讲数字量输入具体范围,说明书上就只有一个24V。所以我担心12V用是能用,但不可靠。

网友F:
   传感器输出是0--+12V输出, 可以与PLC直接连接。见下图:

    连线说明:1、要求传感器为OC门(即晶体管集电极无上拉电阻)输出形式。

    2、PLC输入侧的公共点COM接24V电源的负极;

    3、传感器的12V电源正极连接PLC24V电源的正极;

    4、传感器的晶体管(PNP型)的集电极输出接PLC的输入端;

     这样连接就可正常工作:当传感器的晶体管G0截止时,因无电流流入PLC输入端,此时输入口信号=0,当传感器的晶体管G0导通时,因因其12V+与PLC的24V+相连,G0饱和导通相当开关闭合,将24V接入PLC输入口,流经PLC内部等效电阻,流回24V的负极,即PLC输入=1状态。

网友F:
    如果你的PLC设计选输入侧的公共点COM接线与24V的正极相接,用PNP型输出的传感器是不好用的,应将24V的极性调换,或换为NPN行输出传感器。

    电压≠24V的有源开关(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等)与PLC输入点的连接如下图:

     左图为PNP型输出光电开关与PLC输入点连接,则要求其PLC输入侧的公共点应接24V+。右图为为NPN型输出光电开关与PLC输入点连接,则要求其PLC输入侧的公共点应接24V- 。

网友G:
12V可正常使用。PLC输入点的双向光耦,在12V时已能可靠导通,使用中不必担心。

网友H:
真是藏龙卧虎哦,我学习

网友I:
也许可以用,但不一定,如果是一般的开关信号可以用继电器转换一下。

楼主(2013-09-17):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的PLC设计选输入侧的公共点COM接线与...

 谢谢你的答复,很多时间不来了。

那个问题我最终还是用NPN+PNP管+24V电源组合把信号转成0-24V的了。你那个方案就是电源不能公地。

网友J(2013-10-17):
我来看图的字数补丁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