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可以修改发那科0M梯形图(EPROM)

楼主(2012-10-23):
我有数台发那科0M系统加工中心,为增加功能,想修改梯形图(0M的梯形图是固化在两片EPROM里),哪位高手可以谈谈方法?

网友A:
你是想增加功能指令,还是想修改现在的功能指令功能。

网友B:
你能读出来梯形图吗?能读就能修改。

楼主:
对:王者之师——梁真关于你是想增加功能指令,还是想修改现在的功能指令功能。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关注,我是想增加一个主轴换挡是的摆动功能,要求主轴在换高档低档都不到位时,输出一个主轴低速低转矩转动指令(G229.5,G229.0)    仅此一行。

楼主:
对:不懂浪子关于你能读出来梯形图吗?能读就能修改。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关注,梯形图存在EPROM里,我可以读出来,是.bin格式的可以吗?

网友C(2013-01-01):
软件FAPT LADDER-2.1版本的软件通过串口传输到PC上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FAPT LADDER-2.1版本的软件通过串口传输到PC上修改

你没看清题目就乱说,误人误己

楼主:
我提出这个问题,各位同行都没有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法,经努力,我已具备了上述要求的解决方案:

1:用单片机读写器读出两片EPROM.(须具备读写器)

2:用合成软件将两片内容合并出梯形图文件(需合并软件)

3:梯形图修改编译(需DOS版FLADDER软件)

4:将编译后梯形图文件拆分成两个EPROM文件(需拆分文件)

5:将两个文件写到两片新的EPROM里面(需读写器)

愿与各位同行合作13606385801

网友D(2013-03-07):
本人有台发那科OI-TC系统,想问能在系统上修改梯形图吗?

网友E(2013-08-05):
引用 楼主:
我提出这个问题,各位同行都没有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法,经努...

该方案可行,但还没有试过,不知能否在PC上读出完整梯形图来;只做过EPROM复制。

网友E:
yzj7518您好:

    有兴趣对FANUC 0系统PMC问题我们可以探讨,QQ295370270

网友F(2018-04-01):
引用 楼主:
我提出这个问题,各位同行都没有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法,经努力,我已具备了上述要求的解决方案:1:用单片机读写器读出两片EPROM.(须具备读写器)2:用合成软件将两片内容合并出梯形图文件(需合并软件)3:梯形图修改编译(需DOS版FLADDER软件)4:将编译后梯形图文件拆分成两个EPROM文件(需拆分文件)5:将两个文件写到两片新的EPROM里面(需读写器) 愿与各位同行合作

片子里读出来的文件在ladder里能打开?

两个片子的文件合并用的什么软件?发那科的吗?

这个方案验证过没有?

网友G(2018-05-16):
我要攒积分啊 楼主 可以把资料发给我么 万分感谢 random_yang@126.com

网友H(2023-11-24):
引用 网友D:
本人有台发那科OI-TC系统,想问能在系统上修改梯形图吗?



可以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