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440变频器停车的问题
看看!

楼主(2012-10-23):
我厂原来采用M440与PLC进行通讯的,但是由于现场通讯干扰的问题。准备增加控制电缆直接驱动。

但是改造完成后,操作人员反映采用电缆连接时,电机的停车时间太长影响设备运行。减少来减速时间,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
      那得看负载是啥东西了,假如本来负载惯性很大,电动机即使没输出了,设备也会带做电动机转的,你告诉我啥设备吧,然后我再分析分析!

看看!

网友:
是轧线的输出辊道,保证快速停车是保证其产品质量以及提高其生产节奏。但是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采用通讯方式时可以保证其快速停车,采用电缆连接时停车时间比较长。问了西门子客服,他们也没有搞清楚

网友B:
记得MM440有三种停车方式,把停车方式那个参数弄对。由通讯改为电缆连接,必须把相关参数调整好,具体哪些参数记不住了,但我确定是参数问题。

看看!

网友:
我想也是参数设置的问题,通讯与线连接我采用两套参数。但是好像没有看见停车方式设置参数。西门子客服建议修改减速时间,现在减速时间已经降到一秒了

网友C:
    通讯与线连接我采用两套参数? 那你与 变频器起停相关的参数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 ? 个人建议还是参数调试问题 !与通讯的可能性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