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荃变频器将接地线接到零线上后是否会烧坏变频器?

楼主(2012-10-24):
国产的泓荃变频器HC1-A,以前没有用过,接线时误将接地端E接到零线上,送电后有短路现象,放出电弧,之后断开接地线不接,同样出现短路现象,请问题哪个部位损坏?如何维修?

请教大神指点,

网友A:
地线接零线不会坏的,因为零线本来就是接地的。

网友A:
Negative也接零线了吧?

网友B:
输入三相电不平衡的情况下,零线不会是“0”点位,会带点。这种情况下,将变频器的E端子接到零线上,可能会影响变频器控制板的正常工作,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干扰24V继电器的正常吸合、断开,造成主回路电流从启动电阻过,烧坏启动电阻。

建议楼主:检查变频器启动电阻及继电器。另以后接线必须做到:零地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就只有接了E端,并是按照接线图接的,几个人都检查过,我也在想是不是输入整流回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