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 和s7 300通讯不了

楼主(2012-10-24):
想下载程序。就出现这个现象了

网友A:
通讯适配器驱动是否已安装?

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论坛有很多类似帖子,建议搜索查看。

网友B:
1, 建议检查通讯适配器驱动是否正确安装?在电脑硬件属性中查看有无硬件

2,通讯端口设置是否正确?如通讯端口是被占用不 ?或是连接线端口设置出错

3,通讯线本身有故障不?

网友C:
PG/PC接口需要设置。

网友D:
我觉得是端口设置问题

楼主:
搞好 了。装了MPI驱动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搞好 了。装了MPI驱动就好了·

自问自答,很好!

网友F:
驱动没装好,通讯电缆出问题,应该都会出现类似的提示!

网友G:
重新安装STEP7  应该能行

网友H:
通讯端口设置是否正确?如通讯端口是被占用不 ?或是连接线端口设置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