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三菱可编程控制器的区别比较

楼主(2012-10-24):
 三菱PLC的特点
      三菱PLC是小形化,高速度,高性能和所有方面都是相当FX系列中最高档次的超小程序装置,除输入出16~25点的独立用途外,还可以适用于多个基本组件间的连接,模拟控制,定位控制等特殊用途,是一套可以满足多样化广泛需要的PLC。
  --系统配置即固定又灵活;
  --编程简单;
  --备有可自由选择,丰富的品种;
  --令人放心的高性能;
  --高速运算;
  --使用于多种特殊用途;
  --外部机器通讯简单化;
--共同的外部设备。

         三菱变频器的特点
         三菱变频器以高速、稳健、高可靠度而著称,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自动化机械;
         三菱变频器除了具有快速执行程序运算、丰富指令集、多元扩展功能卡及高性价比等特色外,并且支持多种通讯协议,使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联成一个整体。
 为适应工业环境使用,与一般控制装置相比较,PLC机有以下特点:
 1. 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工业生产对控制设备的可靠性要求:
 ①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②故障修复时间(平均修复时间)短
 任何电子设备产生的故障,通常为两种:
  ①偶发性故障。由于外界恶劣环境如电磁干扰、超高温、超低温、过电压、欠电压、振动等引起的故障。这类故障,只要不引起系统部件的损坏,一旦环境条件恢复正常,系统也随之恢复正常。但对PLC而言,受外界影响后,内部存储的信息可能被破坏。
  ②永久性故障。由于元器件不可恢复的破坏而引起的故障。
  如果能限制偶发性故障的发生条件,如果能使PLC在恶劣环境中不受影响或能把影响的后果限制在最小范围,使PLC在恶劣条件消失后自动恢复正常,这样就能提高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如果能在PLC上增加一些诊断措施和适当的保护手段,在永久性故障出现时,能很快查出故障发生点,并将故障限制在局部,就能降低PLC的平均修复时间。为此,各PLC的生产厂商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使PLC除了本身具有较强的自诊断能力,能及时给出出错信息,停止运行等待修复外,还使PLC具有了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
奔“三菱PLC与三菱可编程控制器的区别比较”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奔“三菱PLC与三菱可编程控制器的区别比较”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奔“三菱PLC与三菱可编程控制器的区别比较”来的。

网友(2013-08-24):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引用 刘阳和 的...

 我也是奔这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