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屏支持的PLC问题

楼主(2012-10-24):
请问海泰克触摸屏是否支持AB 的controilogix 系列等PLC .另外我近期在用西门子的1200系列PLC 我想通过以态网与海泰克触摸屏联结不知是否支持. 我用的是PWS6A00T-ND. 海泰克触摸屏的软件是否有PLC的更新驱动下载.谢谢

网友A(2015-03-25):
海泰克支持西门子1200系列plc以太网通讯,但好像只有ADP6.5.0之后的版本支持。目前最新版本是ADP6.9,下载路径http://www.acepillar.com.cn/employee/module/b0020/index.php?init=1&intModulePK=B0020&tagorder=0&isinner=0

至于AB 的controilogix 系列plc 选择这个驱动加上相关通讯设置应该可以实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