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用型系统改造数控线切割难题

楼主(2012-10-24):
最近对车间一台翻转机进行数控线切割改造

方案是这样的,

两轴联动

一个是旋转轴B

一个是直线轴X

等离子在X轴上

对管件进行马鞍形坡口切割。

不知道如何对马鞍形坡口加工编程

做好后,如下图设备

网友A:
我知道. qq:57577105

网友B:
马鞍形缺口什么样子,你要说明白。

我做过四轴焊接机,结构与你相似,复杂一些,提醒你焊接搭铁要处理好,不能让大电流通过传动部件。

楼主(2012-12-23):
由原来焊接变位机改造来的,只是轴运动

楼主(2013-11-21):
遇到毛病了,高频引弧时,经常把数控系统的PLC端口烧掉

网友C(2014-02-09):
这个是相贯线,直接找系统厂家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