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新入smart 700 IE这个触摸屏怎么连接pc啊?

楼主(2012-10-24):
新买的smart700ie,还有电缆pc-usb转ppi-rs485那个原装货,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

好不容易把程序编写完毕,然后连触摸屏,半天都没反应,

connecting to host...一直都在这里不动了,然后就进入屏保一样的状态。

求大侠给个连接pc的步骤,或者需要什么其他线?

还看了一下,似乎有人说smart700不能直接连pc,必须经过plc连?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

楼主:
如果需要连plc那么应该怎么连呢?

plc上也只有一个通讯接口啊??

网友A:
smart700ie,ie说明可以用网线传啊!也可以S7-200的编程电缆传,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B:
用网线设置电脑里的网站地址和属性连接触摸屏就行了

网友C:
本身带以太网了,用以太网处理还是很便捷的。

网友D:
用以太网,设置下IP地址就行了哦

网友E:
屏里面的下载接口选对了吗?默认的好像是网口的,你改成485口就好了

楼主:
西门子的技术很难联系啊,每次都要打过去,再等他们打过来!有木有啊~

我的软件版本太低了,最后搞半天弄出点结论是,要sp4的才支持!

楼主:
当然可能装了sp4以后还会发生其他问题。不过只能一步一步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