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激活的问题

楼主(2012-10-24):
高手帮忙啊

wincc用的是6.0  SP3

我现在的生产线是有两台电脑控制的(画面是完全一样的)。 昨天把电脑A的画面做了修改,想把电脑B也改了。为了图个省事  就把改好的画面用项目复制器重新另存了一份(存在了D盘的根目录下了,文件名也用的字母 没有用中文)。

然后用U盘拷贝到电脑B的D盘根目录下。从WINCC打开并修改计算机名称后激活。激活后通讯没有连接 各种数据都没有显示。

重新激活B电脑原来的画面 显示通讯正常 数据没问题。

哪位高手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  小弟跪谢了

网友A:
tcp/ip右击,网卡是A电脑的,选B电脑就ok了。

网友B:
呵呵,网络参数不设置是不能进行的通讯的

网友C:
参数设置不多吧,两个项目如果不一样的话,wincc软件授权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设置不多吧,两个项目如果不一样的话,wincc软件授权也不一样。

项目是一样的   ,  自己感觉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ip右击,网卡是A电脑的,选B电脑就ok了。

能具体说下嘛,自己不太懂的

网友D:
如果是走以太网通讯的话,在Wincc变量管理—TCP/IP—右键—系统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走以太网通讯的话,在Wincc变量管理—TCP/IP—右键—系统参数

谢谢大哥  有机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