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是好是坏 ?

楼主(2012-10-24):
     今天下午一台 CT 变频器开环控制的 SEW 电机不运行啦,变频器端输出信号有,CT 显示屏进入 RUN,PLC 的OP7 屏没有任何报警错误,但是拖动的 0.37KW 的电机不转,电机有点温度能能听到小的嗡嗡声响,且刹车打开正常,能用手转动传送链条。

    拆下电机线圈检查,如下图:

   上一排为输入接线分别是 U1,V1,W1, 用万用表测试每两出线阻值为 330  千欧姆,对外壳无穷大正常,下一排为空是 V2,U2,W2 用万用表测试每两出线阻值为 95 欧姆 , 对外壳阻值正常无穷大。但是 U1 与 U2, V1与 V2, W1与 W2 均无阻值无连通。现在变频器出现是接在上面一排 U1,V1,W1 上。请问这个电机线圈是好还是坏 ?

网友A:
不好判断,阻值不应当这么大!我觉得有问题。

网友B:
1、一排为输入接线分别是 U1,V1,W1, 用万用表测试每两出线阻值为 330  千欧姆——电阻这么大,这个有问题···普通电机的内部电阻一般都是在几百欧姆。

2、下一排为空是 V2,U2,W2 ···意思是星型接法。

网友C:
你报一下电机的型号,查一下接线方式再解决问题。这个电机也没有被修过

网友D:
电机坏没坏,你直接接到三相电看看不就行了??0.37KW这么小功率。。接哪儿都行。。

网友E:
水哥,把珠子放里面转一转,看看效果,哈哈

网友F:
       一种可能:6个抽头,接三个,下端三个端子没有短接,说明你这个是三角形接法,原因--没有短接星点!一般来说U1和U2、V1和V2、W1和W2为同一绕组的首尾端的标法的,但是你测量说它们之间并不相通,所以肯定不是同一绕组的首尾端了;然后你有没有短接线,说明你的电动机的接线就是错误的,三角形接法是需要短接线的;用错误的接线离判断电动机好坏--不好判断;

      另外一种可能,你这个是双速电动机,就是有快速和慢速线圈的,上面U1/V1/WI为一组绕组,内部星点已经连接了,下面U2/V2/W2为一组绕组,内部星点也已经连接;然后你们进行了变频调速改造,你接到第一组上面因启动转矩不够,造成了电动机堵转!

      你可以说清楚你电动机的型号吗?或者补充说明下变频器参数设定--最低转速,最高转速,正反转设置等情况

网友G:
U1 与 U2, V1与 V2, W1与 W2 均无阻值无连通,肯定已经烧了。

网友H:
期待  中    我觉得  电机是好的

楼主:
        谢谢各位 TX 的回答呀! 可到底谁对谁错呀?走走TX 回答的和我想的差不多,还有什么情况呢 ?

       这是进口设备到现在用了9年了, 一直没有维修也没改过,电机是带齿轮箱的,也没有铭牌。INTERBUS 总线控制的 CT UNI1401 变频器中显示 转速为 2768 ,功率 0.25,电流 0.71 ,别的电机参数没有。

楼主:
     终于从老外那查出电机型号: SEW    W20DT71D8/2BMG

P= 0.06/0.25 KW  , I=0.45/0.7A  , N = 675/2670 RPM

网友F:
      看你这个标的功率,和电流值、速度值的变化,就是双速电动机了!你现在接的是高速的,电动机输出转矩不够,所以无法带负载启动,你改接另三个端子试试!

网友I:
真是什么情况都有啊,老外的东西就是好用不好修!期待楼主的实验结果哦!

网友J:
看着应该是个双速电机   330千欧有点大吧      看不清里面的绕组

网友K:
       你所测量数据来看,是双速电机,但是 330千欧 ???

网友L:
变频器没有故障信息,而且变频驱动一般不会烧电机。老外的电机我用过,坏了就丢掉。国内修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1、一排为输入接线分别是 U1,V1,W1, 用万用表测试每两出线阻值为 330  千欧姆——电阻这么大,这个有问题···普通电机的内部电阻一般都是在几百欧姆。2、下一排为空是 V2,U2,W2 ···意思是星型接法。

网友N:
SEW的电机绝对好啊,楼主的问题,估计电机不行了

网友O:
实在搞不清楚,弄个好的电机量下阻值,不就有参考了么

网友P:
综合了以上的几位的猜想,电机本人还是相当熟悉的,双速电机这是毫无疑问的,电机的电阻有330千欧,这是不合理的,这种双速电机,不是国内常见的单套绕组通过接线方式来调速的,很简单,它8极和2极的转速是两套各个独立的绕组来实现的,你一直在用的8极绕组已损坏,330千欧的电阻我有疑问,你再确认一下,可以直接不用变频器接通市电试一下高速吗。u2,v2,w2接线端,关心中

网友P:
又仔细看了一下,会不会这种可能。你测量的线间电阻u1,v1,w1为330千欧,这是你的接线端,低速,0.06千瓦。而u2,v2,w2线间电阻95欧姆应该是高速250瓦,但这三个端子是空的,没接线,可你的变频器中的数据却是INTERBUS 总线控制的 CT UNI1401 变频器中显示 转速为 2768 ,功率 0.25,电流 0.71 ,。是高速电机的参数,因此要么你接错端子,要么变频器参数要调整,这样说下来电机是好的,低速60W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又仔细看了一下,会不会这种可能。你测量的线间电阻u1,v1,w1为330千欧,这是你的接线端,低速,0.06千瓦。而u2,v2,w2线间电阻95欧姆应该是高速250瓦,但这三个端子是空的,没接线,可你的变频器中的数据却是INTERBUS 总线控制的 CT UNI1401 变频器中显示 转速为 2768 ,功率 0.25,电流 0.71 ,。是高速电机的参数,因此要么你接错端子,要么变频器参数要调整,这样说下来电机是好的,低速60W转不动

    问题是这是进口设备, 该电机一直没有维修过,原装 接线就是一直接在 330 千欧 那组线上, 一直运行正常呀 !

网友Q:
没遇到过、、、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