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带小电机欠压,带大电机过流

楼主(2012-10-24):
ACS510-18.5KW的机器,这机器是因为一启动就报过流故障送修的,380/220的变压器做供电,带个2.2的小电机都会报直流欠压
主继电器是吸合了的.(正常的机器用这个变压器做供电是完全带的动2.2KW的小电机的).

测量他不接电机时的电压,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启动后他先会输出三百多V的电压,待输出频率到10HZ左右,他的输出电压又跳变成几十,慢慢的上升

我先改了他的应用宏,也就是恢复了出厂值,也还是这样

带了个400W的小电机,发现直流母线电压在输出电压不正常时(一启动就三百多伏)真的是下降了,到了直流四百多伏,这时小电机还会抖动.当输出电压正常时,就回到五百多伏,电机也转动正常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直流电压会波动,检查下整流单元后面的充电电阻上面的短接接触器是不是工作不正常,假如不能及时短接,电阻是会分压的,然后这个接触器是受主控板控制的,当然主控板出问题也会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压会波动,检查下整流单元后面的充电电阻上面的短接接触器是不是工作不正常,假如不能及时短接,电阻是会分压的,然后这个接触器是受主控板控制的,当然主控板出问题也会有影响的。

观察过主接触器,上电后就一直吸合,主控制板我去试换一下,谢谢!

网友C:
看下是不是输出缺相了。

楼主:
对:无敌炸薯条关于看下是不是输出缺相了。内容的回复:

没有缺相,

楼主(2014-03-03):
换块主板后,故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