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屏和台达的PLC怎么做

楼主(2012-10-25):
本人现在有昆仑的屏一台和台达的PLC做一个工程,小弟第一次用昆仑的屏,愿高手们多多指点,在此感谢了

 屏是TPC7062KX

 PLC是台达DVP-24ES2 加一个4AD扩展

 本人在广东

网友A:
楼主是那里的,需要写清具体型号。

网友B:
       写好屏程序与 PLC 用串口线连接就 OK

网友C:
正常就是7062的屏

网友D:
其实楼主什么也没问,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E:
用屏直接用线连上就可以了白

网友F:
设备窗口如图设置:还有问题官网下载初级教程!

网友G:
昆仑的屏一台和台达的PLC做一个工程

是用屏控制,显示?

先组态,然后数据连接……

楼主(2012-11-28):
谢谢各位,,,,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