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变频器在平面丝印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2-10-25):
客户是平面丝印机,用plc控制的脉冲量控制变频器,不用任何程序。通过行程开关来给plc一个信号使其控制平面丝印机的运动。

网友A:
有的变频器使用脉冲频率控制速度,如果你主要是为了调速,也可以通过模拟量来控制再或者使用PLC与变频器通讯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