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有没有定位指令?实现双轴控制的

楼主(2012-10-25):
我打算用S7-200的PLC控制两个电机实现双轴控制,之前用台达的做过调试,台达的有对应的PLSV,PLSY,CIMR,PPMR等高速脉冲输出和双轴输出的指令,但是看西门子的手册的时候高速脉冲输出指令只有PLS和对应的PTO/PWM指令,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高速脉冲输出的指令?最好能实现双轴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的?

网友A:
西门子200的没有插补指令了吧。有人说200的运动控制比三菱的好,我不知道好在哪里,不过说实话,三菱的也不好,还不如台达的。

楼主:
对:LN368关于西门子200的没有插补指令了吧。有人说200的运动控制比三菱的好,我不知道好在哪里,不过说实话,三菱的也不好,还不如台达的。内容的回复: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啊?怎么才能实现?

网友B:
那就只有计算X,Y坐标来完成直线圆弧插补了,然后中断,我估计这样很难。

网友C:
建议试用台达或者信捷的PLC···

网友A:
国产的很多,如 台达的一条指令搞定了,何必呢?外国的月亮一定圆吗?

网友D:
深圳合信的运控cpu226H,一条指令即可实现插补(圆弧,直线,连续插补)

楼主:
对:guoke0702关于深圳合信的运控cpu226H,一条指令即可实现插补(圆弧,直线,连续插补)内容的回复: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这是西门子的吗?

网友E:
西门子有专门的定位模块EM253。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定位模块可以吗?本机有没有相应的指令?或者西门子其他系列的哪个有此指令功能?

网友G:
呵呵 ,现在国产PLC比外国的好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