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b 上电就转

楼主(2012-10-25):
这两天,测试一个上位机程序,发现,重新给伺服上电后,(没有进行任何操作) 电机就自动转动起来。转速很低,大概是1rpm。

这是为什么呢?

QQ 271603091 (工作时间在线)

网友A:
是什么模式,速度还是位置,速度的话,模拟量还是内部寄存器还是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模式,速度还是位置,速度的话,模拟量还是内部寄存器还是脉冲。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模式,速度还是位置,速度的话,模拟量还是内部寄存器还是脉冲。

就是只是上电,没有任何操作,点接通了就转了……上次运行后模式为P1-01=2 速度模式。这有影响吗?采用都是内部寄存器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是什么模式,速度还是位置,速度的话,模拟量还是内部寄存器还是脉冲。 同问

就是只是上电,没有任何操作,点接通了就转了……上次运行后模式为P1-01=2 速度模式。这有影响吗?采用都是内部寄存器的速度。

网友A:
如果内部寄存器未触发前,而伺服已经ON了,这时默认为模拟量控制,你检查一下零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内部寄存器未触发前,而伺服已经ON了,这时默认为模拟量控制,你检查一下零飘。

如何检查零漂??

网友E:
检查下电机地线,控制端口的地线,屏蔽线是否接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电机地线,控制端口的地线,屏蔽线是否接好?

怎么没下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下电机地线,控制端口的地线,屏蔽线是否接好?

电气连接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电机地线,控制端口的地线,屏蔽线是否接好? 怎么没下文了

电器接触良好。

网友E:
那就就要检查下伺服参数了哦!我以前三洋 西门子 伺服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

网友I:
应该是伺服上电就收到了Servo On的信号,或者你上“官网”或“中达电通”下载用户手册来看看?

楼主:
什么都没有修改,居然在两个星期后的几天,上电就转动的现象不见了……

网友J:
增益调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增益调的不对

没有做任何修改,除了位置圈数,脉冲数,移动苏有修改,其余的参数全部默认

网友L:
模拟输入控制,有零飘或是干扰,伺服电机机械未连接。

网友M:
应该是零漂造成的、有可以抑制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