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2000KVA变压器低压电容补偿

楼主(2012-10-25):
2000kva变压器低压侧电容补偿,设计者设计了两套350kvar(分补+共补),可不可以合并成一套700Kvar(分补+共补)

网友A:
单台变压器,单母线的,可以合并;假如2000KVA是2台1000KVA的变压器分段运行的,也就是单母线分段的,不可以合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台变压器,单母线的,可以合并;假如2000KVA是2台1000KVA的变压器分段运行的,也就是单母线分段的,不可以合并;

所言极是,一般不建议合并。

网友C:
主要考虑一下低压补偿的开关容量,不建议合并。电流太大对设备要求很高而且故障率也高。

网友D:
分补和共补是什么意思?是集中补偿和分散补偿吗?如果是,那最好。2000KVA变压器应该有350KVar的集中补偿,在供电距离较远、单台机容量较大的,做分散补偿,可减少供电线路的线损和提高供电能力。分散+集中地方式很好,为什么不可合并呢!

网友E:
应该是自动切换补偿或手动固定补偿吧!?

网友F(2013-01-23):
很不懂耶!  dq.eppjob.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台变压器,单母线的,可以合并;假如2000KVA是2台1000KVA的变压器分段运行的,也就是单母线分段的,不可以合并; 所言极是,一般不建议合并。

网友H(2013-02-23):
配电柜2000KVA变压器低压电容补偿,正如一楼所说看是多少回路,设计成两两套电容补偿估计也就是两路供电,安全起见不能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