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MDBUS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2-10-25):
在使用MDBUS_MSG 指令时,其中Addr地址是别写入或欲读出从站的地址,台达变频器的频率地址是2000H ,在MDBUS_MSG 指令中的Addr地址该写为多少?

网友A:
你要看MODBUS的报文,4应该是读数据的功能码,地址是0001.还有变频器的地址应该是个16进制的数据,你编程时要转换成10进制的数据然后加1,再在前面加功能码.

网友B(2021-05-17):
是不是台达的只能用ASCI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