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继电器代替小功率的交流接触器

楼主(2012-10-25):
如题,对于三相电机,如果额定电流小于5A,可否用中间继电器的三对触点代替。启动电流之类会不会对其造成影响?

网友A:
不可以。电动机通断时的弧光电流,用不几次就可以把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打毛。

网友B:
根据你的电流大小可以实现的,如果电流小是可以实现的,但不符合国标。

网友C:
      接触器触头上部有灭弧装置隔离三相的,普通继电器没有灭弧装置的,那样可能容易发生短路事故!

网友D:
如果用老型号的JZ7-44还行,触点间有隔离,不会产生弧光短路。

网友E:
最好按照规矩来,不要图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