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lenze8200变频器绿灯闪

楼主(2012-10-25):
lenze8200变频器绿灯闪,使能信号20和28已短接,7和39已可靠短接,还是无法正常启动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典型的有使能信号无速度信号。

楼主:
谢谢了,果然是C049参数为设置频率,设置完就OK了,谢谢lgj3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