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故障疑点!

楼主(2012-10-25):
大侠!请问下我的空压机!装有!三相漏电开关!交流接触器380V,一个热继电器!压力继电器!还有一个复合按钮!故障:漏电开关总是跳闸!在检查的时候没有检查出有漏电现象!请问下有谁遇见过这样的故障

疑点:1.检查电机是否良好结缘!用万用表测量打到欧姆档!用红笔插到电机的线上!黑笔接到设备金属上!零为结缘不好!电机有漏电现象!
      2.检查辅助控制线路有无脱落!如有把线固定好!
      3.检查交流接触器线路是否有金属类碰到电线上如有用结缘脚步包好
      4.检查电源线是否老化!如有立即更换
      5.测量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有不平衡等市电平衡下来再开机运行
      6.检查漏电开关是否有坏!带有漏电保护器的断路器在三相电流不平衡时会脱扣
      7.底线是否和零线接在一起!如果有把底线从新接地

网友A:
      三相电动机是平衡的负载,然后控制线从其中一相接的控制线,220V控制电源;接2相,380V的控制电源,对应前面的断路器,肯定会出现电流偏差和少许的不平衡了,建议拆掉断路器的漏电保护功能!

网友B:
       看来还有人和我一样写点东东错字连连呀,楼主是说空压机故障处理方法还是什么呀?

像这类大型空压机有热保护带有短路器就行,不一定要接漏电开关,实在没有必要的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动机是平衡的负载,然后控制线从其中一相接的控制线,220V控制电源;接2相,380V的控制电源,对应前面的断路器,肯定会出现电流偏差和少许的不平衡了,建议拆掉断路器的漏电保护功能!

同意!

网友D:
一定有漏电的地方。只是你没有查出来。但开关本身就坏了也有可能,这我就见过多了。不到1A的交流接触器线圈电流,就说三相不平衡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