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照明回路能否共用零线

楼主(2012-10-25):
请问一下 7个照明回路共有了一根零线 开一回路不亮 开2个回路 一个回路亮另一个回路不正常亮(不是很亮 还会闪) 开3个回路就正常亮了  但断开零线还是亮 开一个回路不亮 开2个回路 一个回路亮另一个回路不正常亮(不是很亮 还会闪) 开3个回路就正常亮了 着是什么原因? 如果重新一个回路放一根零线 不共用零线 还会不会开一回路不亮 开2个回路 一个回路亮另一个回路不正常亮(不是很亮 还会闪) 开3个回路就正常亮了  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还真遇到过

网友B:
是一路电源进还是有几路,和共用零线关系不大,可能哪里接线有误。

网友C:
零线就是做公用的,你这里是三相进线,分成7个照明电路,0线公用。如果你分别打上3路岗好是ABC三相、那三路照明灯就会正常。三路照明电路功率相等时不要0线也可以。你上面的情况是线路接线有误。你发个接线图过来看看。

网友D:
没有图,你这样说谁知道你怎么接的线?但有一点,零线就是公用的啊!

网友E:
照明回路一般不提倡公用线,如果需要共用零线的话需要注意:那就是零线绝对不要安装断路器等装置,而且零线截面积需要适当加大,不得小于负荷最大一相最大负载电流和所要求配线截面积的1.2倍

网友F:
 没有图,你这样说谁知道你怎么接的线?但有一点,零线就是公用正常这一点没问题,只是负载大,零线截面积要够用 !

网友G:
    一般民用电都是380V三相四线制电源,用其一根火线和零线构成220V单相电,为电网平衡,分区选用A、B、C 3根火线与零线组合,只要零线不断,由A、B、C 3根火线与零线组合的220V电源都可正常供电。

    楼主所述的现象可能是外进来的零线开路(与大地断路), 开一回路不亮是单给1相火线,由于零线已断不成回路,故灯不亮,,开2个回路 一个回路亮另一个回路不正常亮(不是很亮 还会闪):给2相电时,虽然零线已断,但这2相电路的灯泡是串联后并接在这2相火线上,其2相火线间的电压=380V,由于2相的灯泡功率不等,其分压也就不等,功率大的灯其电阻小,其分压低,结果不亮或还会闪(日光灯),功率小的灯其电阻大,其分压高,就亮。开3个回路就正常亮了,因为此时是3相供电,其星接的零点趋于正常(≈大地电位),即此时3个回路电压都为220V左右,特别是此时断开零线还是亮 就说明,零线是开路的。

网友H:
你接的对,零线断路了。。。。。。。。。。。

网友I:
我个人认为是零线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J:
三相供电,零线接触不良或开路,会烧坏灯泡的.........

网友C:
7楼说的和我的想法一样。你拿一个灯泡直接接上电表处试一下是否正常。正常往下试就OK了。

网友K:
照明回路共有了一根零线 开一回路不亮 开2个回路 一个回路亮另一个回路不正常亮(不是很亮 还会闪) 开3个回路就正常亮了  但断开零线还是亮?

1、7个照明回路公用一根零线,零线N没有接电源零线N,所以只开一回路不亮;

2、7个照明回路公用一根零线,各相负荷不是很平衡,零线N没有接电源零线N,所以“开2个回路 一个回路(很)亮另一个回路不正常亮”;

3、7个照明回路公用一根零线,各相负荷不是很平衡,零线N没有接电源零线N,开3个回路就正常亮了 ,这是零线电位较开2个回路是偏移的小一些;

4、“开3个回路就正常亮了  但断开零线还是亮?”,你的零线N本来就没有接电源零线N,“断开零线”还是一样的状态。

网友L:
就是零线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L:
就是零线接触不良会造成此种现象出现。

网友M:
你所说的是零线没有接好造成的。

网友N:
零线就是要公用的,只是不要只接公用点而不接零线,重要提示,零线(特别是总零线)不要经开关。

网友O:
零线是可以公用的,按照你的说话,零线接错了,但没图……

网友P:
接线错了,可能是负载(灯泡)接线错了。回路串错了。

网友Q:
QQ群18575672  电子电工爱好者

杺!

网友:
查下零线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R:
我怀疑是楼主用三相电接线,在接线过程中,零线断与主零线断开了,造成当开一个回路时无零线所以灯不会亮,当开另两个回路时,就相当与两相三百八电源串路使用,所以有一部分灯会亮,有一部分不会亮有的会闪,当开三个的时候三两电串路,电压相对稳定,能够达到照明回路正常回路需求,故楼主你还是查看下你的主零线是否有问题